各位内行现在哪款充功能较全性价比高?

楼主(2010-01-03):
以前玩电不多, 不注重充电器,一直都在用几十块的简易充....结果..一个个电池没充几下都怀孕了..电池损失也差不多可以买充电器了

网友:
我现在用B6, 感觉还好。

网友:
锂电锂铁最好用并充,UNA6很好,不过稍贵了点!最好还配个B6,充其他电池!

楼主:
原本想买个B6 本地的模友说B6不好,  建议我买860 或960什么的

网友:
960要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玩电不多, 不注重充电器,一直都在用几十块的简易充....结果..一个个电池没充几下都怀孕了..电池损失也差不多可以买充电器了

楼主,用的是哪种简易充?电池鼓胀,应该不是充电器的问题。即使是几十块的简易充,只要是"平衡充",与B6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先恒流,近4.2V时再减小电流。简易充的电流一般在1A-1.2A,小电流一般在0.2A,不会充坏电池。
(如果严格说起来,B6、B6pro与30元的简易充一样,根本不算是平衡充电器)。
鼓胀,多半是过压放电、过流放电导致的。每次下机时,用检查一下你的电池各个电压单元,看是否在3.7V以上。
我用的是花牌301简易充、B6pro,效果都是可以的。一般玩锂电,搞5个30几元的简易充,再配12V12A开头电源,性价很高。

网友:
目前B6感觉还行

网友:
无疑是TC-F6

网友:
a6好,但是价格还是高了点。b6吧,性价比不错!

网友:
大家都在说B6,可是B6有很多品牌,其中还有很多山寨.
我目前用的GT-B6黑色那款一直很稳定.
报告完毕!!

网友:
如果专充锂电,建议还是UN-A6,充电器和遥控器一样,买一个好的充电器一劳永逸.

网友:
用得最多的还是5014

网友:
我用H-ENERGY广州产0.5mV平衡度充电器。

 绝不会造成过充电,那怕锂电池接在上边几天几夜也没关系,不会损坏电池!这对于我这个健忘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网友:
A6有山寨的吗?能推荐一个最好的卖家吗?谢谢!

网友A:
套用玩相机的人的一句话:“性价比高的都是垃圾”
现在电池越做越大,充电的C数越来越高,应该找个功率大充电器才能顺应潮流。最少200w。

网友B:
我买了一个TC-F6,过几天到了,把细节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