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买了个车床,缺的东西太多,苦苦请教。

楼主(2010-01-03):
看到网里的朋友聊的高兴,我也买了个CNC二手车床(学生级的),寄来才发现,除了能转还差的很远呢。请有经验的朋友回答:(1)没控制软件,请推荐一个。
(2)没控制电机的驱动卡,不过我看是步进马达,好像淘宝很多,估计问题不大。
(3)主马达,1/2马力,只能调速没有显示,准备自己做一个显示器,这个我是内行,还可以加稳速控制,有用吗?
(4)没有同步功能,不能车螺丝,想改成400-500w的步进马达,能提供经验吗?有这个软件支持吗?
(5)车刀是1/4寸的,1-2大($)米/个,比淘宝稍贵,哪儿的好,更值?
(6)顶锥没有,是MT0安装孔的,我看淘宝上也没有,有人做吗?估计要多少?大米国,连邮费要小20.
(7)MT0的钻头卡子,大米要40,国内能买到吗?我有个安装柄是1/2寸的钻头卡子,能改成MT0的吗?
(8)没有拧卡盘的丁字扳手,不过淘宝好像不少。
本是学机械的,多年不搞,各位高手见笑了。

网友:
楼主上图说话
我也是学生  幸会幸会
MT0的东西非常难找 香港台湾有卖的 建议找好车工师傅做
我数控纯外行
卡盘伏打扳手很多 估计环球的15米

网友:
斗胆买个车床   没斗胆上照片

网友:
应该发个图给大家看看才好说

网友:
400W~500W的步进电机可能比床子还要贵

网友:
冲动的代价

听你一说,
整个买来个废物啊

网友:
MT0的钻头卡子 我有啊 最大夹持范围4MM 金鹅牌的钻夹头 QQ:395456040

楼主:
贴图,刚学会的。

外壳挺大,里头东西不大

外壳挺大,里头东西不大

内部全貌

内部全貌

再近点儿

再近点儿

MTO尾锥的安装位置

MTO尾锥的安装位置

增加一个问题,怎么除卡盘上的绣?

增加一个问题,怎么除卡盘上的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在没配齐东西前,基本就是个废物。配齐的要贵2-5倍。(二手)

网友:
小数车。整好了是做活的好玩意。

网友:
真精致呀

网友:
很好的机器。。。。

网友:
送给我吧。

网友:
mt0的活顶尖国内350多rmb能买到。

要不就找人做个呆顶。

网友:
是雕图章的机子吧

网友:
好东西,不知用了多少米,

网友:
太小了,作不了什么活

网友:
当初应该考虑买个拿来直接能用的,以后想改造就不会很麻烦。
现在买来了还不能用,等配套齐全了,能用了,还指不定要花多少钱呢,很可能不如买成套的合算。

网友A:
卡盘上的铁锈很简单,开动机器,卡盘高速转动,用粗细砂纸砂光,用抹布擦干净灰尘,最后是毡轮抛光,用抛光蜡效果更好,保证出来镜面,考虑到镜面反光刺眼,抛光的时候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要弄那么亮。
钻卡头如果生锈,也是用细砂纸砂光,然后抛光。
处理之后,平时的防锈只需要用抹布擦干净表面即可,如果较长时间不用,在卡盘表面涂一层机油即可。

网友B:
原帖由
haixian
于 2010-1-4 03:47 发表
这不都齐了吗 上刀就能做了

网友C:
这不挺好吗,要不先改成手动的?

网友D:
400-500W步进电机不贵,驱动器估计一般玩家买不起 电子比较好的话自己做个可能便宜点!
伺服的功率应该是够了,一直没搞明白伺服和步进的性能有多大区别~!

网友D:
还有个问题,个人觉得没有批量的话数车意义不大

网友E:
看着不错,那买的,多少钱呀,谢了

网友F:
这小数车连驱动板都没有!要动起来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