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

楼主(2010-01-03):
12A 电调 1806N无刷
电机
7.2V 800毫安
电池
全部接上后 电机转起来 卡卡的 很是慢 电机和电调的连接插头 无限掉换 电池也充满电了 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电机 不转 无限唱歌 要是不唱歌了 给油门就卡卡的转 转一会就不抓了

网友A:
电机挂了

网友B:
电调缺相了吧!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的其是一条线不通,我试过

网友D:
电调坏了! 我有2个电调都那样了。。。继续推大油门就会看到电调冒白烟了。。。

网友E:
换个电调吧,电机一般不易坏。

楼主:
找到毛病了 电调 挂了

网友F: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