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大哥大姐.. 么昂搞啊?? 小弟拜求解答~~

楼主(2010-01-03):
买勒一个JR9X的控... 又买勒一套日冠的2.4G  V2的套装  现在不知道怎么用....  郁闷  求教~~~~~~

  请问.电调接出来的线(接接收机那个)  接几号插口呢??

   然后 那个线是 白红黑  请问哪头在上面(就是写上1-8通道的数字)  是白色对数字 还是黑色那头对数字呢???

  顺便问问  直接按我那副图那么测试应该是没问题的把`?

网友:
红色+黑色-白色信号

网友A:
你的照片拍的太有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拍的太有水平了

   怎么有水平啊`?  顺便问问.. 我知道白色是信号..
  信号那个线是插上面离1-8近  还是擦下面  反面呢?
  这个接收机  上面2个针是一个塑料包裹
   下面的针是单独的一根包裹~~

网友:
我是用JR的控,CORONA没用过,照片也看不清,按你说的一排3插2个一包1个单独我想那个单独是信号线。没关系,如果只插电调线接电,只是对接收机供电,再插个舵机试一下便知,不工作就换个方向。JR6通好像1THRO2APR3ELE4RUDD5陀螺信号6PIT。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9X控,爽吖

网友:
你对频了没有??先对好频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