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十字盘维修

楼主(2010-01-03):
前几天发现450上的球头老化,想全部更换,没想到在换最后一个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由于急切想飞导致在更换的时候用力过猛,把一体化的球头螺丝给拧断了,丝扣全部断在了十字盘里面,用针和改锥弄了半天了没有见动的痕迹无奈只有来硬的了
这就是断了的球头
断在十字盘里面的半截丝扣
幸好俺有她。。。。
螺丝直径是2MM的所以俺用了0.8的钻头,这样不容易损伤到十字盘上的丝扣
把十字盘用十字钳夹好调整好间距
轻轻的钻下去哈哈哈哈。。。噢了!~~
用中表改锥插进去轻松的就拧下来了
装上新球头就OK了

网友:
有技术啊,要是我就呆的了,只能还十字盘了。

网友A:
有工具就是好

网友B:
有工具就是好
要是我就呆的了,只能还十字盘了

网友C:
换我就硬来了 哈哈 弄坏了 再换十字盘~~!

网友D:
他这个方法只是其中之一。螺丝断了,滑丝了等,只要是这一类的问题,我全能在家就搞定。用不了他这样的设备,只要有一个小电钻就行,模友如果出了这样的问题就PM我是那种情况,我就会告诉你详细的方法,造福大家。

楼主:
既然是造福大家何不直接说出来还PM!累不累呀

网友D:
原帖由
ccg
于 2010-1-4 11:01 发表
讲起来太费事,要打一大篇字,太累。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我一时也想不起,而且有些方法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我再说一遍更累。只有模友遇过问题解决不了针对性的说,你不累我也不累。再就是你想问题的方法太简单,所以说你不知道什么叫累什么叫不累。

网友E:
男人爱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哈累和不累都叫你一人说了,打那么一大堆字真不知道你是累还是不累呀。。。。

网友F:
没工具学了也白学

网友G:
公具也是可以做的

网友H:
有工具可以自己搞,没工具只有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