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发动机调整的问题

楼主(2010-01-03):
小弟现在在装一个30油机,神龙的,OS32的发动机,TOP15%的油。潜水看了好多调机的贴子,但每个贴写的也有差别,油也不一样。反复调了很久了,现在有个问题解决不了,恳请路过的前辈指教:
一个帖子说飞机悬停一段时间后,用手摸曲轴箱底,不能烫,温热,手可以长时间触摸才对。我调好后,启动,怠速,加速,貌似都很正常,但悬停一会儿后曲轴箱底比较烫,长时间手摸稍微痛苦点~~~估计有70~80度。但调大副油针后富油症状很明显。主油针1.75圈左右。收的二手机,副油针没敢旋到底,怕找不回来。现在不敢飞了,怕把发动机搞废了。
恳请指教!

网友:
OS32的发动机就是温度高,OS50的就没事了!

网友:
引擎停车后可以摸得住3-4秒就可以了,因为时间长了,缸头的高温也就慢慢传到后盖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前辈指教,稍微心安了,明天再试下。

网友:
我的是喜路宝30,用的也是OS32,发动机也热!

网友:
手摸不太靠谱,基本上40-50度靠手摸还行,在高就不敢摸了。
还不如搞个红外测温枪,半秒钟就能出数据,价格也不贵,一百以内的就够用了。

网友A:
手摸不是不靠谱,但是需要一定的经验。楼上的,不是让你直接摸缸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摸不是不靠谱,但是需要一定的经验。楼上的,不是让你直接摸缸头

 ,嘿嘿,我也知道可以摸缸底,但是缸底更不靠谱,因为随着着车时间的增长,缸底的温度会逐渐升高的。
我就买了个红外测温枪,很爽。可以把缸头的温度精确控制在110度附近,心里也踏实。

网友A:
你又错了,除非你用的是三夜之类的引擎,三夜的缸头温度和后盖温度我找不到规律。若是欧S或歪S的话,缸头温度和后盖温度始终保持在40-50度左右的温差。你有温枪,你自己可以试试。

还有,你的若是欧S引擎和成品油的话,那么缸头110度的工作温度偏高了,90度才是比较理想的温度。

网友:
进来学习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又错了,除非你用的是三夜之类的引擎,三夜的缸头温度和后盖温度我找不到规律。若是欧S或歪S的话,缸头温度和后盖温度始终保持在40-50度左右的温差。你有温枪,你自己可以试试。

还有,你的若是欧S引擎和成品油 ...

不能说他错啦,他是三夜,哦也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留言,受教了.
自己玩油的.没人带,全靠论坛学习.感觉油的虽然麻烦又脏,但很好玩(正因为麻烦才好玩,我们买飞机又不是开着上班赚钱的,用不着太省事,不然就没乐趣了,呵呵,一家之言随便说说).
只有一点就是温度,自己没经验很难控制得精确,又能出力又不至于烧坏发动机.手里还有两个全新的的雷虎50PRO发动机,
为以后的50机收的.也知道不如OS50的好,但不是便宜嘛,总应该比三叶的强吧???论坛利用的人很少,连参考的文章都没有~~~
如有知道的前辈也能不吝指导一二,先谢啦!

网友B:
油门和螺距曲线的调整也影响发动机温度的

不改变发动机的油针改一下螺距曲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改变发动机的油针改一下螺距曲线试试

是把螺距调小些(就是转速加快)有利于降温还是调大些(转速慢些)好呢?我现在只悬停,大概5.5度螺距,油门开度在5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减少螺距加大油门试试
有的控有悬仃油门螺距微调的

网友:
对于新手。只需要让引擎保持富油一点的状态就可以(过于富油就是怠速到悬停的时候有咳嗽声、烟也很多,还可能会熄火,以此为基础收主油针,一直到能较顺利的提升发动机转速到悬停,这时候烟也会很浓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悬停啦,随着你飞行经验的积累一点一点你就知道怎么个调整了。发动机只要 不超转几乎不会坏的很快

网友:
富油一点会好点吧~~~

网友(2010-02-21):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