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条华科尔wk0703控接xtr的线玩模拟器

楼主(2010-01-03):
xtr的模拟器,据说是很多人用的,于是我也上了一个,等拿到快递的时候,发现包装里共有四样东西,(这张就借用张淘宝上的图吧,我的都被我改掉饿了,呵呵

一个usb的狗,线的另一头是3.5mm的两芯插头,三条线,大圆口6pin,小圆口4pin(和s端子线一致的),方口6pin,

线的另一头都是3.5mm的插座。据说是大圆口6pin的和方口6pin的是futaba用的,小圆口4pin是esky用的,
usb狗上带的3.5mm插头是直接用到天地飞和jr的控上的,(这张也是借用淘宝上的图,我的被改了

这张是我拍的,呵呵
就是没有提到华科尔的控用哪条线,我看了下,结果呢,那条esky上用的线,能插到华科尔的控的ppm输出口,
华科尔的控的ppm输出接口就是这样的,恰好可以插进去esky的那条转接线
呵呵,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能想的到的。首先安装软件,是模拟器带的,不用说,是破解过的,其次,连线,开控,启动xtr,第一次使用还需在软件中校准遥控器分配通道才能使用,问题来了,一直提示"请打开发射机电源!".
于是我开始在论坛里翻帖子,在qq上问好友,最后得到这样两个案例,他们的都是开始能用,过段时间不能用了,最后排查是接触不良导致的。于是我就想,接触不良的,断线的,会出现一样的提示的,那么我的是新的,排除接触不良的情况后,可能是接线定义不对,那样的话,就和接触不良、断线的情况一致,usb狗接收不到ppm信号,于是软件认为发射机没有打开电源,就是没有开控。
我要做条华科尔能用的线,查了下资料,果然华科尔的和esky的接口是一样的,但是接线的定义不一样的,参考的这个帖子http://www.china701.com/main/displaynew_263.html
华科尔的定义,白色的是ppm输出,黄色的是地
esky的定义,黄的的是地,白色的是ppm信号输出
看到区别了吧,确实不一样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1、找条s端子线或者键盘、ps/2鼠标线,如果是键盘鼠标的线,需要改一小下的,去掉两根针,把中间的定位片刀一下,看图

我用的是s端子线,比较方便,
2、去掉s端子线的一个头,剥线,我用的s端子的线剥开后是四条线,黑、红、白、绿
3、接线,有两种方法来找ppm输出和地,
一是,看上面的图,用万用表判断相应针脚和引线的对应关系,直接找到ppm输出和地,我用的线是绿色是ppm输出,黑色的是地
二呢,把四根引线组合的方式取两根,接耳机,如果取的一对线是ppm输出和地的话,耳机里有噪声
我呢,是用方法一找的ppm输出和地,用方法二验证的,
4、接好线,我临时接的,呵呵,其他两根线,用热缩套管包起来了,防止短路,红色的应该是5v,白色的应该是ppm输入,其实控上的那个口就是教练口(图上的做法就是个试验的做法,真正自己用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接线,接好线,包好)
看图
5、接控,插狗,开控,启动xtr,校正中点,分配通道,一切ok

楼主:
看下自己的帖子,大家看了不顶啊,呵呵,顺带上图给大家看看家里的狗狗

网友:
来张露脸的....

楼主:
忘记说了,淘宝里华科尔的模拟器转接线要卖28呢,比如这个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a03e3.htm?cm_cat=0,太黑了,大家都自己改吧,呵呵

网友:
支持!那些线真是价格太黑了

网友:
可否说明一下,在XTR里怎么设置的? 我的油门推到中间都飞不起来,全推上去,材能勉强飞起来。 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0-02-03):
油门曲线问题?也可以独立设置油门通道范围啊,或者是你中点校准不对?反正是我也不清楚,呵呵

网友(2010-08-30):
请教一下 我用的是华科尔的0701控 请问后面12个小开关如何设置呢?我现在可以连接到电脑中 摇杆也有反映但是副翼和升降舵有混控,油门和方向也有 这个原来是玩直升机用的 请教如何取消混控!!!

网友:
請問 旺財的朋友...
esky 跟華柯爾的S端子,不知道針腳位置,是否有一樣?
eskyS端子插座,以左邊順時針算起,1234 針腳~
1沒電線 2白線 3 紅線 4橙線,那條才是PPM輸出?
用電料行的S端子會太鬆,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