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机

楼主(2010-01-03):
LAMA V4 2.4G 跟没2.4G有什么区别啊``控制有什么不同`请高手教一下`

网友A:
控制应该没什么不同 只是2.4G抗干扰强

网友B:
LAMA 2.4G确实没必要。但是现在就流行这个,你要买不是2.4的恐怕还买不着,厂家的生产线早换掉了。反正2.4G没啥坏处,就是稍微贵了一点。

网友C:
是2.4G抗干扰强
是2.4G抗干扰强,我第一次买过 LAMA 3 不是2.4 G的 控 ,出现这个毛病 一有干扰就自己转 ,险些碰上手, 所以我就换了2.4 G 的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