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飞翼重心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0-01-03):
做了一个KT飞翼。用重心计算公式计算重心应当处于16.4-17.7CM的位置。用1350mah电池能够保持重心在18CM,这个时候头重的要命。用1050mah电池的时候重心位于20.5CM,这样倒是能够滑翔几米。
重心公式使用的http://fwcg.3dzone.dk/ 计算

网友:
祝贺楼主爽飞

网友:
以前有个重心就算器,很好用!

网友:
上fwcg.3dzOne.dk/  啦。

楼主:
就是用的fwcg.3dzOne.dk 计算了,貌似不对的样子。用那个计算头轻,实际头重

网友:
自己还会做飞机:了不起

网友:
飞翼用的翼型应该是S形的!

 静态时是头部略重点,动态时就正常了!!

楼主:
关键是这个重心确定的问题,重心公式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参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