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蓄电池可以冲多少个A123

楼主(2010-01-03):
我有一个蓄电池是12V  60AH的,一般在外场用!请教下理论上电池的容量是满的,可以冲满多少颗A123或者多少组3S2200的锂电。

网友:
你先试试再告诉大家~ 等你哦

网友:
大约25块左右 蓄电池不能全部用完的...
60AH貌似很重了吧
有车还不如用车上的电瓶呢..
我骑摩托出去 用17AH 的 重量适当
可以把我的8块小电池 冲了一轮有多...够飞一整天了..
哈哈哈

网友:
 60AH起码有20KG了吧?
20AH那种足够了。。。

网友:
应该有二十几块可以充

网友A:
我试过把别人车子充的车门都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把别人车子充的车门都打不开了

这个够狠

网友B:
充电器转化效率按照60%计算,蓄电池容量按使用年限每年减小25%计算,A123的充电效率可以按照96-99%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转化效率按照60%计算,蓄电池容量按使用年限每年减小25%计算,A123的充电效率可以按照96-99%计算。

"蓄电池容量按使用年限每年减小25%计算"
我第一辆新车上的电池,用了六年,直到撞毁没有任何问题。
我第二辆新车上的电池,用了八年也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蓄电池容量按使用年限每年减小25%计算"
我第一辆新车上的电池,用了六年,直到撞毁没有任何问题。
我第二辆新车上的电池,用了八年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有的说明书都说了,车用电瓶2年必须一换。真把你搁路上一回就老实了。换下来的电瓶可以接着当外场的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60AH的蓄电池不计算损耗的话冲满是多少度电!

网友E:
我第一辆新车上的电池,用了六年,直到撞毁没有任何问题。
我第二辆新车上的电池,用了八年也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是以前加液的还是可以的,如果是现在这种免维护的电池也这么长寿,您是好命到家了,手气这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说明书都说了,车用电瓶2年必须一换。真把你搁路上一回就老实了。换下来的电瓶可以接着当外场的用。

我前后是五辆车,没用那辆车的说明书说,车用电瓶2年必须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以前加液的还是可以的,如果是现在这种免维护的电池也这么长寿,您是好命到家了,手气这么好

如果五辆车的电池的寿命都超过2年,这也是手气?
拿数字和事实说话吧!
"蓄电池容量按使用年限每年减小25%计算" 近乎是扯谈

网友F:
我的车原配电瓶用了2年半,挂了,把我哥扔在路上;第二块电瓶用了四年,近来感觉启动比从前吃力,怕了,换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60AH的蓄电池不计算损耗的话冲满是多少度电!

12V x 60Ah = 720Wh = 0.72KWh,即0.72度电。
实际上铅酸电池最怕过放(比锂电还怕),能用到半度电就很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车原配电瓶用了2年半,挂了,把我哥扔在路上;第二块电瓶用了四年,近来感觉启动比从前吃力,怕了,换之。

"第二块电瓶用了四年"
1. 超过了两年 车用电瓶2年必须一换
2. 4X-25%=-100%  100-100=0 但还能启动,是你瞎掰还是有其他人瞎掰?

网友:
这是新买的 VOLVO S60使用手册有关电池寿命的说明:

Batteriets livslängd och funktion påverkas av
antal starter, urladdningar, körsätt, körförhållanden
och klimatförhållanden etc.

有说 车用电瓶2年必须一换 吗?

网友:
确实车用电瓶保养好常用比用少寿命长。

卖电瓶的都很有技巧的这样说。基本2年一换
电瓶质量好坏关系也很大。2个差价也不小

网友:
6块3s

网友:
标称容量是按10小时放电率测得的,60AH也就是6A放电,如果电瓶全新,电量也满,假设充电效率能达60%,能充3s的6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第二块电瓶用了四年"
1. 超过了两年 车用电瓶2年必须一换
2. 4X-25%=-100%  100-100=0 但还能启动,是你瞎掰还是有其他人瞎掰?

哥哥,不管递减25%的比例准不准,你这简单乘法计算肯定是错误的。应该是100X0.75的四次方才对。。递减等比数列不会等于零的,这能趋近于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哥,不管递减25%的比例准不准,你这简单乘法计算肯定是错误的。应该是100X0.75的四次方才对。。递减等比数列不会等于零的,这能趋近于零。

哈哈,这就要看怎样理解,是以标示量还是剩余量为基数。。。。。。。
但电池一般都是变坏越来越快。如按剩余量为基数变坏是越来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