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2.4G接收天线被剪断

楼主(2010-01-03):
今天剪绑舵机线的捆扎带时不小心把6EX2.4G的6107FS接收机的一根天线剪断了,,,之后我用打火机烧掉绝缘皮,接了起来,还能用,不知道遥控距离会不会缩短。。

网友:
接收天线是同轴电缆,有2层,你接对了吗

网友A:
看来以前进模型队先练2个月刻木版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以前进模型队先练2个月刻木版是完全正确的

我还拨了2周的压燃机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拨了2周的压燃机嘞
我高中时,打磨了2个多星期的玻璃钢船外壳,最后还被教练扫地出门,呵呵~~~

网友:
2.4G的天线好像保证头上露出部分3cm就可以的。

网友:
这种接法肯定有影响

网友:
同轴电缆  不能接  我有配件  需要联系我 QQ2095246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高中时,打磨了2个多星期的玻璃钢船外壳,最后还被教练扫地出门,呵呵~~~

俺当年初中时,也打磨了两个多星期的船壳,最后航模队解散了.刚上班时拆了两个月的油底壳和传动轴.(俺学的是汽车保修)最后车队也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