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为什么不把功率做到750ma?

楼主(2010-01-03):
不是说国家规定750ma以下吗?为什么厂家都不把功率做到最大?

网友:
你能列出主要常用牌子的发射功率吗?

网友A:
你想飞多远?这么大的功率可能会干扰到别的设备,而且也费电的多普通充电电池几个小时就没电了,我现在用的2.4G飞一个月不用充一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国家规定750ma以下吗?为什么厂家都不把功率做到最大?
MA好象是电流单位哟,不是功率单位。

楼主:
呵,是750mw,大点的功率就可以不用功放dp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飞多远?这么大的功率可能会干扰到别的设备,而且也费电的多普通充电电池几个小时就没电了,我现在用的2.4G飞一个月不用充一次电。

一个月不用充你一月飞多久啊

网友:
一星期飞两次,一次开控一个半小时左右。有时候周末下雨就不能飞了,所以能飞一个月

网友:
楼上的真厉害,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