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B100脱控就刷锅

楼主(2010-01-03):
RT~求助各位前辈~~~不知道什么原因哦~~~~~郁闷~~~

网友A:
刷锅那么简单的 哈哈
十字盘不水平吧。同时尾巴也飘的。
不然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实现刷锅

网友B:
我的CB100尾巴就根本锁不住,老要手调。

网友C(2010-06-20):
先把十字盘调水平了,再调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