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通道到底在哪里?

楼主(2010-01-03):
我刚刚入手了一个乐迪的2.4G的遥控器,看了说明书上并没有说第6通道的开关是哪个,我今天通电试了试,把电调插在接收机的三通道,依次接舵机1,2,4,5,6.结果是摇杆1,2,4,通道正常,拨动第5通道开关,舵机也正常转动,插在第6通道上的舵机是无论你动哪个摇杆,(因为第三通道被电调占用)和拨动哪一个开关都没有反应,把电调接接收机的电源插针,这时推动油门摇杆(第三通道)5通道的舵机有了反映,这时把第5通道的舵机(我就用了一个舵机依次试的)拔下插在第三通道上再动油门摇杆舵机还是正常转动,也就是说第三通道和第6通道的舵机都受油门摇杆控制,而不受所谓的第6通道开关(我还不知道哪个是)控制,不知道这个遥控器是否正常,想请教明白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了,我还没有付款,不行好着卖家换或是退了。多谢了!

楼主:
这时推动油门摇杆(第三通道)5通道的舵机有了反映,这时把第5通道的舵机(  改正一下,应该是6通道的舵机。着忙打错了。

网友:
不懂也别退。基本坏的可能很小。

在找找资料。不多说别的了

网友:
天地飞上六通道是襟翼,由一个旋扭控制,不知能都帮到楼主

网友:
还有个可能,这个第六通道是个混控通道,或者是感度通道,你再查查他的资料呢,或者对比下其他遥控器的资料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HP的乐迪控?那第六通道是螺距,跟第三通道是联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HP的乐迪控?那第六通道是螺距,跟第三通道是联动的。
你好,铜河老师,我的是乐迪的T6EHP的2.4G的,接收机单独插在第6通道上这时如果电调在第三通道就搬动任何摇杆和开关就没有反应,如果把电调插在接收的电源插针处这时动油门摇杆舵机就有反应,其他还是没有,也就是说舵机插在6通道和3通道处都是油门摇杆能控制它(3通道时电调在接收的电源处)我没有用过6通道的控,不知道这个现象是否正常,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是正常的,3通道(油门)可以控制6通道,但是打6通道是不可以控制3通道的

网友:
好复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正常的,3通道(油门)可以控制6通道,但是打6通道是不可以控制3通道的
感谢天地飞的朋友的答复,感谢所有回帖的朋友,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铜河老师,我的是乐迪的T6EHP的2.4G的,接收机单独插在第6通道上这时如果电调在第三通道就搬动任何摇杆和开关就没有反应,如果把电调插在接收的电源插针处这时动油门摇杆舵机就有反应,其他还是没有,也就是说 ...
正常的。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