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刚装好的450,但不知什么问题很晃

楼主(2010-01-03):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练习架,飞机离地1.5M左右,飞机不停的左右抖但幅度不大,频率倒一飞起来就有,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练习架问题,可能那个小球我装到最后面了,大桨的风打下去才这样

网友:
大桨先配重再看看

网友A:
一个一个问题来

双桨调好了吗?
十字盘水平了吗?
连杆长度基本一致了吗?
舵机臂也水平了吗?
模拟时间够了吗?
。。。。。。。。。

网友:
ls 说的很全面!!

网友:
呵呵  该说的都说了·!

网友:
练习架容易将震动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桨调好了吗?
十字盘水平了吗?
连杆长度基本一致了吗?
舵机臂也水平了吗?
模拟时间够了吗?
。。。。。。。。。

这些很重要,怕就拍不会调这些的人!

网友:
对啊 练习架很容易吧振动放大 本来可以接受的轻微振动 装上练习架后就变的 影响操纵了 我的也是这样。因为尾轴有一点点弯曲 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桨调好了吗?
十字盘水平了吗?
连杆长度基本一致了吗?
舵机臂也水平了吗?
模拟时间够了吗?
。。。。。。。。。
双桨好像没调好,十字盘水平了,舵机臂也垂直主轴了,模拟器可以四面悬停,可能是双桨的问题吧

楼主:
正常来说练习架的球市是装在尾端还是中间,我看有人中间,有人装未端的,不知道干脆不装可以不

网友:
你的练习架是罪魁祸首,双浆一定要消灭,虽然可以飞(实际上那不叫飞),听着机机的声音都不爽!!!!

楼主:
你说是消灭低速时的双桨还是高速的

网友:
有双浆时那声音是难听的。

网友:
模拟器都四面了,真机就别用训练架了,我原来也用,后来发现那拿掉架子更稳些

楼主:
最会祸首真是那个球,今天拆了超稳定,悬停时双桨还是有一点,虽然模拟器可以四面,但是真机始终有点压力,飞多几次再把它去掉

网友:
这个球-真是罪魁祸首 哈哈

把双桨也调没了。要仔细调。机机会更稳。
练习架快拆了。装着看了让人都有压力。

网友B:
拿掉练习架,有时它会帮倒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练习架,有时它会帮倒忙

就是,把我的新控显示屏搓花了!

网友C:
看来练习架不要用了

网友D:
拆掉练习架!

网友E:
转速不够吧

网友F:
模拟器都可以四面了 练习架早就可以撤了~ 带上练习架JJ确实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