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esky lama v4电池

楼主(2010-01-03):
有人说,飞完没电可以直接充,
还有人说,飞完没电要等
电池
冷却再充。
到处怎么才对哦。

网友A:
cai 800mah....直接冲。。小容量电池没有那么娇气。。。。换个平衡充才是正道

网友B:
请楼上解释一下平衡充的概念吧,怎么叫换一个啊,原来的那个不好吗???

网友C:
LAMA 的电池热的直接冲很容易鼓,我的一块电池就是这样,用了一次就鼓了!
很多飞机的说明书上也有写 ,要等电池冷却再充!

楼主:
还是没得到答 案。。等。。

网友D:
要等电池冷却再充。

网友E:
没那么娇气,不过还是要使用完毕冷却一小会再冲
毕竟人跑个5000还得休息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