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的发动机拆装过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1-03):
头一次拆装发动机,拆的时候忘记拍照了,现在将安装过程发出来,大家帮忙看看我的流程是否对,发动机是BOSS的

用的这种圆头的内六角,将发动机拆下来,也不知道谁发明的这个工具,太好用了

楼主:
拆完了就成这样了

楼主:
先装上曲轴

楼主:
然后装上活塞,活塞有缺口的一面是冲进气口方向

楼主:
这里用了一个好东西,事后油,来润滑发动机,有的朋友说用WD-40,我也不知道该用哪个,反正这个油是朋友给的,将就用吧

楼主:
然后装上缸套,注意缸套的方向,有个缺口的对上下面的凸起就行了,然后也滴一滴事后油

楼主:
然后装上顶盖,注意有点的地方对着排气口方向

楼主:
然后锁上缸盖,锁的方法可以参考之前的视频,这个锁缸盖的方法很重要哦,大家一定要注意: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6807

楼主:
然后装上飞轮和后盖,后盖注意有缺口的方向冲上

楼主:
装上化油器

楼主:
装上排气管

楼主:
然后装上推桨

楼主:
装飞轮上螺丝的时候要注意,要注意轴承的方向,然后安装完毕

网友:
呵呵``不要用WD40,,就用燃油冲冲,加上事后油就是了

楼主:
我以前用WD-40洗过直升机尾轴部分,结果发现喷了好用,第二天就很不滑,还得继续喷,感觉那东西当时好用,过后反而不好

网友A:
财神,你是老魔啦,你应该知道圆头内六角起子是不能受太大力量的吧,在松和紧的时候要用直头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WD-40洗过直升机尾轴部分,结果发现喷了好用,第二天就很不滑,还得继续喷,感觉那东西当时好用,过后反而不好

直机上的各部件润滑,最好用石墨润滑剂,因为不是油性的,不会沾尘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财神,你是老魔啦,你应该知道圆头内六角起子是不能受太大力量的吧,在松和紧的时候要用直头的哦

引擎连接引擎座的地方,因为引擎的机匣形状原因,用圆头的是正确的方法,用直头的反而容易滑牙。
还有波头螺丝也可以用圆头的。
其他的地方就用直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财神,你是老魔啦,你应该知道圆头内六角起子是不能受太大力量的吧,在松和紧的时候要用直头的哦

上发动机那位置直头的进不去,圆头的感觉还是很紧的,下次我试试直头的看能不能再拧进去点就知道了,如果还可以拧进去,就表示还没拧紧,不过那个圆头内六角质量真不错,这次是借朋友的,下次准备自己备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