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600 定速器

楼主(2010-01-04):
我的600NSP装了定速。在切3D后负螺距最大时,
发动机
的风门也是最大。
但螺旋桨转速掉的很多,发动机感觉像要停车一样。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老鸟解答。是设置上的问题吗?
另外,定速在空中切了3D后是绿灯长亮还是闪烁?
我的是无节奏的闪烁。控是C10.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认真听发动机声音,首先确ren是告诉贫油还是富油!听声音干巴巴的一般都是贫油了!听声音闷响就是告诉富油了!
定速正常运行是绿灯,频闪表示没有定速成功,首先要去给定速器确ren油门行程,然后设置定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