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小床的主轴是否没有注油孔?

楼主(2010-01-04):
180小床的主轴是否没有注油孔?前后左右找了都没有找到。

左边

左边

正面

正面

右边

右边

网友:
好家伙。。。 干啥呢。。。

楼主:
抱上楼安装啊,这样好下手,呵呵

楼主:
没有加油孔,是否需要定期把轴承拆出来加润滑脂啊?看样子这个主轴的轴承不好拆呢。

网友:
看样子是密封轴承,一次性使用,坏了为止,不需要自己加润滑油了。这主轴箱结构够简单的。

网友A:
楼主啊,那两块木板,好歹砂纸逞一下啊,看着好难受

网友B:
买了就拆真有你的

网友C:
你都没用加什么油呢

网友D:
这个主轴应该是两边是轴承压盖,取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那两块木板,好歹砂纸逞一下啊,看着好难受

不好意思
为扩大底座面积防止前后翻倒,临时找了块杉木板刨了一下固定上底座,木质太软横向一刨就起齿,改天换一块重新做的,如果还抱得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没用加什么油呢

未雨绸缪啊,最好知己知彼,是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就拆真有你的

 拆是有2个目的
1是化整为零好上高楼。

2是重新仔细装配发现问题和隐患,计件流水线下来的产品,安装精度往往强差人意,再加上千里迢迢运输颠簸,部分状况已有偏离。

编织袋一兜上肩一口气上7.8楼

编织袋一兜上肩一口气上7.8楼

脱掉编织袋露出庐山真面目

脱掉编织袋露出庐山真面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轴应该是两边是轴承压盖,取出来就可以了!

好像不太好取?

网友:
小巧的车床。。。。

网友:
确实没有注油口孔的。没事多往轴四周喷些WD40就可以了,本身轴承也是自润滑的。
说到这个的搬运,我搬家的时候,我的那台D180就只将托板拆与尾顶拆下了。叫了一个民工,人家确实是搞专业的,徒手抗在肩膀上,一口气上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