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小油门正常,加大油门后感觉电机里面好像 ...
请教,无刷电机小油门正常,加大油门后感觉电机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卡着,像打嗝一样。

楼主(2010-01-04):
请教,无刷
电机
小油门正常,加大油门后感觉电机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卡着,像打嗝一样。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会不会是电调的问题?或者电池的问题?

网友B:
估计不是你的电机焊接有问题就是电调接触不好!

网友C:
个别电机线已经断了,承受不了大电流
不信的话你可以换个电调,保证你问题依旧

网友D:
LZ要是有多余电机电调,用排除法试试看到底哪个有问题

网友E:
建议调低电调进角试试。

网友F:
电调的问题

网友G:
KV过高,,,
有没有装桨,,没有的话装上桨试试,,,,,,,,

网友H:
高速时丢相了,电机没坏的话,就是进角问题了。电机坏的话应该是4楼说的问题

网友I:
电机是自己重新绕的吗?

网友J:
我也刚碰到楼主的这个问题真烦人!!!

网友K:
太高速了,或轴承的问题。

网友L:
应该是调高电调控制进角,也就是换相超前角。
低进角控制时,很多电调在换相采样上,采用扫描方式,会有换相点延迟,因此造成换相错误,对于高转速电机尤其如此,采用高进角后,由于提前换相的使用,可以使原来滞后的换相问题得到补偿。

网友M:
电池放电不够,换电池吧。

网友N:
电机缺项了,有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