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摆尾

楼主(2010-01-04):
小弟的泰世425,感觉很怪,前面一分钟机子会摆尾很厉害。但飞一分钟后就不摆尾了,只有轻微温飘。电池换过几组都一样,陀螺仪感度也调过无数次了。前面一分钟调到60都会摆,后面调到90感度都不摆。陀螺仪是401,尾陀机是春天的3471M。
碰到过的指导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换个尾舵看看怎么样

楼主:
你认为是尾陀机问题吗?有个朋友用GM700,用一样的尾陀。都不会摆尾巴。

楼主:
最惨是前段摆,后段不摆,不知道什么道理

网友:
检查震动如何,不行给401多加一层防震垫,401具说防震效果不错哈!!!!我得750加了2层,现在准备给他再上个刚片测试下!!!

网友:
難道要熱身

网友:
通电一分钟后再起飞,不摆了也许就是温飘.也许天热了就好了.

楼主:
我的401已经垫了三层。救命啊

网友:
要不改变一下油门和桨距曲线试试

网友:
前1分钟摆尾,是因为电压高,大桨转速快,震动大,因此会摆。一分钟后,电压下降,转速下降,震动小了,摆尾就不那么明显了。如果你想验证这个判断,你可以适当调低感度(使401对震动的感应降低),如果发现前1分钟的摆尾也得以缓解,那就说明上面的判断是正确的。

如何判断震动抑制合格?楼主可把机器托在手里,逐渐开油门,感觉机身震动,当震动调整得只有细微震感时,就OK。再起飞,一般就不会摆了。

别动不动就换舵机。摆尾的事,60%概率是因为陀螺仪和震动,30%概率是因为尾滑不顺畅,10%是其他原因。调得好的机子,100元的尾舵机与400元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那100的尾舵机 和400的有啥区别??  是不是400的好调一点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楼上指导,我会好好试试,但机身震动我用眼是看不出有震了。就算是按你说的办法去调震动。 我也不知道从何调起。我明天把陀螺仪的垫胶再重新贴一次。我陀螺仪的感度已经调到60%了,不知道还可以调低到多少。低于50%就不是锁尾模式了。
我换了更短的尾陀臂,还没试。希望NKZMH告诉我调整哪里才能把机子的震动减少。我还打算换大桨再试试,因为我的大桨都是没平行过的,但飞起来都没有双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为是尾陀机问题吗?有个朋友用GM700,用一样的尾陀。都不会摆尾巴。
我就是那个朋友

网友:
LZ,有没有检查过皮带?

网友:
是机身震动的问题!

楼主:
哈哈438来了。皮带不知道如何检查,要松好还是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楼上指导,我会好好试试,但机身震动我用眼是看不出有震了。就算是按你说的办法去调震动。 我也不知道从何调起。我明天把陀螺仪的垫胶再重新贴一次。我陀螺仪的感度已经调到60%了,不知道还可以调低到多少 ...

楼主的控是DSX7?如果是的话,锁尾的感度争取达到70-80(50以上为锁尾)而不摆尾。
震动一般来自大桨+尾桨。

1、怎样平衡大桨:把尾桨夹拆掉(只剩下光秃秃的尾轴),大桨夹也拆掉(只剩下光杆主轴)。此时,开动马达,观察主轴是否同心。如果转动时有晃动,换主轴,直到确保同心;

装上大桨夹,检查横轴是否完好。然后装大桨。用手高高托起机身,逐渐开动马达,感觉机身是否震动。如果震动,在一边大桨上贴平衡纸,反复试验贴纸位置,找到使震动最小的位置。

不要去搞什么“静平衡”+“动平衡”之类东西(比如神经兮兮地弄个大桨平衡器来搞平衡)。真正的平衡,只能在大桨在机器转动时检查。

2、检查和调整双桨:

开动马达,检查有无双桨。如果有,旋拧某一边大桨夹球头杆,装好再开马达,看双桨是减轻了还是加大了。据此继续旋拧球头杆,直到双桨消除,大桨收成一条线,无双影。

3、然后平衡尾桨。经过第1、2步后,最后把尾桨夹和尾桨装上,开动马达,一般会觉得震动加剧了。因为尾桨也不平衡。用较小的贴纸粘在尾桨一侧的不同位置,仔细找平衡点,使尾桨的震动也比较小。

经过上述三步,震动就可以抑制到合格状态了。具体表现是:噪音较小,震动只有倏倏的细微震感。用手触摸尾垂翼,可能还有震动,但不会麻手。

我一般都是用几个步骤来抑震的。401在上述状态下的感度,可以达到75-80而不摆尾。

另外,再说一句,3D模式下,转速快螺距低,导致高频震动大且尾桨出力迅猛,很可能造成感度在80的时候摆尾。这是正常的,必须降低感度到60-70。如果你的Normal模式也弄得也弄得高转速低螺距了,那就建议把螺距曲线弄高一点,悬停转速就不会那么高,也就不摆尾了。

楼主:
再次感谢谢楼上。是的我用DSX7控。
说说你后面的,我和朋友们也在研究,我现在中点油门是50%,之前是68%。螺距一直没变,中点油门是5度。
再重复一次我现在的现状。电池刚充好前一分钟感度调到60都会摆,一分钟后感度调到85%是不会摆的。
现在准备试试尾陀臂再缩短一点试试。有可能转速过高会摆。这里有个问题,他们都是中点油门0度螺距,我是5度,不知道这样的配合会不会造成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