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无刷电机电调做简易的放电装置吗?

楼主(2010-01-04):
以前我用的是2个CPU风扇并联给
电池
放电,但是那个太慢了放一个2200毫安要2个多小时,我现在手头有2212和电调 但是无多余的接收机了想请问大家能否用无刷
电机
电调做一个简易的放电装置。谢谢

网友A:
可以,2212空载也耗不了多少点,你最好加个螺旋桨,然后用舵机测试仪作为信号源

网友B:
接个12v的灯泡

楼主:
一定要有信号源啊…… 就是没有信号源呢……唉

网友C:
可以用舵机调试器驱动无刷,但是建议你用摩托车的灯泡,很快就放完了。

网友D:
多浪费 电机轴承啊!

网友E:
浪费啊,无刷马达放电,灯泡电阻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