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大325se改le

楼主(2010-01-04):
感觉325se重,想改le的话,需要更换除脚架侧板,还需要什么?

网友:
其他好像只有垂直尾翼,LE有镂空的SJM标志,另外尾撑拆除。

楼主:
好像不止这么一点吧。le比se轻很多,这点东西去掉没多重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止这么一点吧。le比se轻很多,这点东西去掉没多重阿

我以前问过,得到的答 案就是这样的。但是325SE的机动性也不差啊,您莫非是骨灰级的3D玩家?那样的话我觉得360T1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325SE 就是费电 估计是全世界最重的4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