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平翼的作用的问题。

楼主(2010-01-04):
请大家说说水平翼对于直机有什么作用,我们这有的不装水平翼照样飞没有什么问题。还能减重。

网友:
有减小尾轴损坏概率的作用:loveliness:

网友:
看YT450SPORT的水平翼就知道作用了

网友:
应该是装饰的吧

网友:
我觉得水平翼就和刹车盘一样作用不大,我早就不装了

网友A:
是的,水平翼是最可省略的部件。连那两根支撑杆都可以拆掉。剩下光秃秃的尾管,轻一些。

网友:
觉得F3C有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水平翼是最可省略的部件。连那两根支撑杆都可以拆掉。剩下光秃秃的尾管,轻一些。

  佩服

网友:
水平翼确实没什么作用,只有装饰效果,
   但水平座和尾撑杆作用就大了,他能很好的固定,紧固尾管,
很大程度的加强尾管的牢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水平翼是最可省略的部件。连那两根支撑杆都可以拆掉。剩下光秃秃的尾管,轻一些。

那两根支撑杆是不可以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