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福特巴R146ip接收的维修

楼主(2010-01-04):
一福特巴R146ip接收莫名其妙坏了。没摔,没插反电,具体表现为上电无反应。整机电流只有6毫安(正常是23毫安左右)。3V稳压输出正常,晶体是好的,拔出晶体整机电流无变化,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接收有3V输出?没听过。如果是输入电压应该是5-6V之间。3V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福特巴R146ip接收莫名其妙坏了。没摔,没插反电,具体表现为上电无反应。整机电流只有6毫安(正常是23毫安左右)。3V稳压输出正常,晶体是好的,拔出晶体整机电流无变化,望高手指点。谢谢
刚刚修好一个,有3V说明电源供给正常。
关键点:把遥控转换到PPM模式,给接收机通电,用示波器看接收板输出波形,如果有正常的PPM波输出,则接收板是好的,问题出在PCM解码板。否则,问题出自接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