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m E4的小补品,呵呵

楼主(2010-01-04):
看看安装效果,呵呵

非阳极化轻量版

非阳极化轻量版

侧面安装效果

侧面安装效果

阳极化改进版

阳极化改进版

侧面安装效果

侧面安装效果

2个皮带轮排排坐

2个皮带轮排排坐

重量1

重量1

重量2

重量2

网友A:
2克的差别有甚么意义吗?

网友:
有两边那个 皮带更不容易跑偏吧~ 安全多了~ 如果正在飞 皮带跑出来了..  那后果..

网友:
第二个好看,第一个也不差,多个压带轮貌似起不到多大作用

BEAM这样的安装方式八成皮带跑偏?不大可能哦

 会不会崩掉皮带几颗牙啊

网友:
恩,多个法兰边,相对保险而已,俺自己试飞过程中从来没有皮带滑出的机会,但是听说有几个模友飞行中有过皮带滑出,具体原因不明

因为后面2个小皮带轮是有微小倾斜角度的,可以控制皮带导向,原厂结构应该可以满足正常飞行需要,这2个金属皮带轮是比较骚包一点啦,呵呵

网友:
皮带轮是几齿? 47T?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克的差别有甚么意义吗?

同问。。。

楼主:
原厂皮带齿是塑料的,相对金属皮带齿来说易受变形影响,送测的2款金属皮带齿来自不同的加工厂,结构和加工不同,略有重量差别,呵呵

皮带齿是51T,用14T马达齿的话,齿比为1:10.71:4.63

亚拓450PRO和Sport也用14T马达齿情况下,齿比为1:10.71:4.24,也就是说Beam E4的尾桨转速更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皮带齿是塑料的,相对金属皮带齿来说易受变形影响,送测的2款金属皮带齿来自不同的加工厂,结构和加工不同,略有重量差别,呵呵

皮带齿是51T,用14T马达齿的话,齿比为1:10.71:4.63

亚拓450PRO和Sport也用 ...

好像TG450的金属小齿轮比BEAM的小一点,具体是几齿的倒没数过。
还有,beam的原配尾桨较一般的短一点,这样也就能解释为啥beam要提高尾桨转速了
下次有空仔细研究下能不能把TG450的金属小齿轮换到beam上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可能在拧螺帽的时候,第二个没有第一个方便

网友:
今天数了一下,TG450的是43T,和beam的51T差了8T
。。。。。。

网友:
不如把大齿盘也搞成皮带传动,象MSH 500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