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啦!

楼主(2010-01-04):
买了一个无刷和电调,看到有个螺旋桨保护圈(橡胶),不知道怎么安。我是用子弹头桨夹把桨夹紧的。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0 13:43 审核通过

网友A:
上淘宝搜索“螺旋桨保护器”宝贝详情内会有安装示范的

楼主:
再请教啦!
明白了螺旋桨保护器的安装方法及作用。但是还有问题要请教:一般KT机的螺旋桨是用螺旋桨保护器安装好还是用子弹头桨夹安装好?

网友A:
新手飞当然用桨保啦!桨不容易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