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

楼主(2010-01-04):
起飞。。。不到半圈自己倒飞失控了。。。。。。好象电池问题。遥控器是  JR  DSX 7   2.4    摔以后过了2个小时了电池还热乎。。以前当地模友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AEC电池??没听过,ACE倒是有听说。
JR 7DSX没听过,JR DSX7倒是有听说。

LZ想说炸机是因为失控,失控是因为电池,摔后过2个小时电池还热乎。。。

网友:
LZ 把语言整利索了再发贴   有种设备叫电显  比他高级的叫万用表 第一次听说  失控和动力电 有关系   动力电只要能正常输出动力  就基本上正常 一般失控都是BEC 出问题或设备  要么就是舵机本身死舵

网友:
LZ  太激动了

网友:
还好是DSX7要是天地飞的控,又是骂声一片了

网友:
难道是TDFUTABA 7?

网友:
电池发热大概是炸机导致电池内部电芯短路

网友:
错!!!ACE电池要做好防震,否则轻微的震动会造成内部短路!

网友:
感觉楼主有点语无伦次

失控了,电池的原因。

你应该说,炸鸡了,电池的原因。。。要么就直接承认是DSX7的原因。。。

网友:
那肯定不是DSX7的失控现象吧   可能是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