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改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04):
很早收了一条757的塑料玩具船, 下过一次水后就一直放着,前一段朋友帮忙收了一套改装用的马达,电调,尾舵等等,把这条船给改了,为了增加强度,俺在船头和中间部位做了两个肋骨补强。50A电调原配的散热是像电脑散热片那样的铝合金片,俺怕效果不好用铜片焊了两个像火柴盒一样的散热器。 整船打了发泡胶防沉。

自己做了两个吸水器。给单独一路的马达和电调冷却。轴和桨用原来的。

这是轴和螺旋桨,原来的没改。

下水后中小油门姿态还不错,也挺稳的,但全油门一开,速度上去了马上就会出现船头一跳一跳的像青蛙跳一样,油门一收,又正常了,对了,我用的是3S 11.1V  2200MA  20C的锂电。电池位置已经尽量往中间装了。开始以为是船头太轻,在头上加了配重块120克,还是无效,后来又在船中间部位加了一组A123当压重,也没用,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建议加压水板解决点头,还有这原装轴系好像有点对不住这设备吧?呵呵!

网友B:
你打算跑多少速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压水板解决点头,还有这原装轴系好像有点对不住这设备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打算跑多少速度的

目测20以上的时速就开始跳了,但还能加速,最高能上到四五十,那会跳的最厉害,仔细观察过,感觉好像整个船有点离水了,随着船的跳动,听得到电机和螺旋桨转速高低变化的声音,还有螺旋桨离水空转的声音,难道是船太轻了?还是推力线不对?不过这船的轴系是没法动的,要改推力线,可就麻烦了。。。。。。

网友:
应该是重心问题,多加点配重在尾部!

网友:
出轴短了点   或者你改单机会好点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壳  改单桨 用有刷540电机原装浆  7.4V2200 20C电池都跑有30+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回2楼3楼的大侠,原船尾上伸出来的塑料片不是相当于压水板吗?我有一套压水板,没地儿装呀。速度我也不知道能跑多少,第一次改船没经验。
回六楼的大侠,为了减少船尾的重量,我已经把两块电池尽量往中间装,如果往后移,增加后面的重量,那不是船头翘得更高了?

网友C:
压水版的位置,是与船底相连的,作用是调整船身姿态,除左右平衡外,还可以控制船身尽量不跳跃。

跳跃的原因是,船的水线影响,造成高速时候,船头抬起,船身食水减少,直到螺旋桨打不着水力度降低后,船又跌下来,所以,你这条船开起来会一直抬头,一直地跳。

设计上看是船身太短了,可以说在高速上是没们,因为速度高了,船底接触水面的面积就会越来越小,会跃离水面,非常不稳定。

表面改善的办法,有2个
1、加长压水板,相当与加长船身
2、换单轴,尽量往后申,用推力线压住船身

这2个都是比较常用的安装方法

网友D:
个各位大哥啊 我的船体也跟这个一样 目前是原装电机烧了 想跟楼主一样的改动 看了楼主的图片又迟疑了
还有跳头的问题 我原来的就是把电池换成8.4v 速度就上来了 也跳头 可是开了没有多久 就冒烟了。请教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水版的位置,是与船底相连的,作用是调整船身姿态,除左右平衡外,还可以控制船身尽量不跳跃。

跳跃的原因是,船的水线影响,造成高速时候,船头抬起,船身食水减少,直到螺旋桨打不着水力度降低后,船又跌下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水版的位置,是与船底相连的,作用是调整船身姿态,除左右平衡外,还可以控制船身尽量不跳跃。

跳跃的原因是,船的水线影响,造成高速时候,船头抬起,船身食水减少,直到螺旋桨打不着水力度降低后,船又跌下来 ...

谢谢这位大侠的指点,再请教下,我加装压水板时要用什么规格的合适?也就是长宽要多少CM的?要装在什么位置合适?
这条玩具船不想再太多折腾了,想用简单的办法看能不能解决一下问题。再去换单轴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各位大哥啊 我的船体也跟这个一样 目前是原装电机烧了 想跟楼主一样的改动 看了楼主的图片又迟疑了
还有跳头的问题 我原来的就是把电池换成8.4v 速度就上来了 也跳头 可是开了没有多久 就冒烟了。请教如何处理。

我唯一的一次下水用原装电池跑了没多久,打开舱盖,一股热气冒出来,两个马达和电池都非常烫手。。。。。估计你的冒烟是没有水冷马达发热造成短路。。。想改造一定要解决水冷的问题。

网友:
正常,无刷电机发热,而且你用的是外转电机,发热更直接,外转一般用在有风冷的场合,例如飞机

建议转成单轴,内转电机,外绕铜管或套水套冷却,再有,压水板建议自己用铁皮先做测试,再上不锈钢,最小要做6cm长,宽度3cm左右,其它再说。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仔细看了船尾,好像没什么位置装压水板了,要装的话螺旋桨会打到。准备自己找片不锈钢板加工下,在螺旋桨会打到的位置开个缺口,不知道这样行不?另外,您说的长6CM够吗?我有一套现成3X4CM的压水板。可以更长点还是短点好?这个尺寸有什么讲究没?还有中间那根螺丝调节角度的,要如何调整角度为佳,什么状态下要往下压,什么情况下往上?谢谢。

网友:
如果你继续使用原有的双螺旋桨作为动力,确实没什么位置,但是,我是建议你换成单轴的,不但省电,而且,还有充足的位置装压水板!
并且,换了轴系,你可以换不同的桨!这个非常重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这条船就不想再大折腾了,毕竟底子薄先天不足,再怎么整也不可能出好的效果,要换单轴就要重新买过马达,电调,尾舵等等麻烦,就当练手,以后有好的船壳再好好装一只。俺昨晚找了家小店10元买了块不锈钢边角料,已经做了两个压水板并装好了,尺寸是3X8CM,也不知道合适不,等下水试试后再来汇报。

网友:
哈哈,肯定可以,我朋友以前的f1,也是这样处理的,马上解决了跳头的问题

楼主:
呵呵,有楼上的兄弟这句话,心里宽慰多了,船已经装车上了,等会就去试试。

网友E:
pydecky高手呀。向你学习。

网友F:
刚从水库回来,托pydecky兄吉言,果然点头的问题解决了。
但出现几个问题,一,转弯的时候感觉舵量比以前大了,控小动一下,船就一个急拐弯,而且船身侧倾很严重,有时打急一点,感觉像是原地掉头一样呵呵。但没倾翻。
二,这船是双马达的,电路是一个锂电带一个马达和电调,跑几圈下来,发现一边的马达,电调比另一边温度高,电池都鼓起来了,另一边正常。换了两组电池都这样,说明两边的电流消耗不一样,请问这要怎么检查和改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