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模拟器经验首飞秒炸的白菜级别黑手提问,关于固定翼灰机的零件问题

楼主(2010-01-04):
今天秒炸了朋友新买的塞斯纳206(仿佛是这个型号),他郁闷的拿回去修,修不好到时候要买一个空机还他,顺便想用KT板自己搞一台微风,图纸已下 载好,请问电机、电调、舵机电池充电器分别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好一些,价格贵一点也可以,一个目的:不容易坏,毕竟灰机炸了零件还可以用嘛,也算节约了开支

还有几点问题:
1.自己买的舵机带不带塞斯纳空机身上那种连接钢丝和连接头~~~
2.自己买的电调,电机这些东西带不带金属焊接头和外层绝缘皮(朋友的飞机组装的时候这些东西是老板拿的~~~废物利用?)
3.FT06-A飞直升机和FT06-C飞入门固定翼感觉一样否,有什么区别,以后还是想飞直升机,所以想入FT06-C
4.重庆主城区有组织么,兄弟和朋友目前两人找不到组织~~~

盼答,谢过~~~

网友:
1、那个连接钢丝和头一般是飞机自带的
2、T插和香蕉头,热缩膜一般可以让店家代为焊接好,收点加工费
3、A飞固定翼,C飞直机
4、我不是重庆的

网友:
刚开始都容易眼高手低,真正玩到最后的高手都是非常谨慎的~~希望楼主不要着急,慢慢来

网友:
本站有重庆模型协会的转版,楼主查一下。本人就是重庆的,不过不在主城。

楼主:
自己顶,现在要潜水学习了,免得又炸,顺便说下,我玩lock on怒火危崖,开的是f15,玩遥控飞机炸,玩模拟飞行倒不会炸,哈哈哈

网友:
是得谨慎呀

网友:
 建议还是先玩玩模拟吧、、、

楼主:
话说没得人回答问题。。。

网友:
先练习模拟器,在买架塞斯纳之类的慢速机飞飞!要不然再好飞的飞机也是飞一架炸一架。

网友:
哈哈,同情下楼主,一般都不飞别人飞机的,炸啦不好说。模拟飞行跟航模模拟器差多了,建议多练习!微风吧,我本人感觉新西达2212kv1000电机,30a电调,8060桨就可以啦,动力相当富余,新手重量可能把握不好,电池别太大,1500左右差不多啦。说的不合理的地方请老鸟指正!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哥,那么我开始收集零件了

网友A:
同样建议练习模拟器!

不要急着买真机, 买了就不想练习模拟器了,毕竟模拟飞行有些枯燥.

但模拟器是一定要练习的, 至少练习到条件反射基本建立, 基本没有错舵,然后再结合真机同时练习.

这跟钱多钱少关系不大, 我有个朋友很有钱, 从不练习模拟器, 买了近10万好多飞机(严格地算应该早超过这个数字了), 可是飞一个炸一个, 我们一起去飞, 他总是有点自卑地说你们是来飞的, 我是来炸的, 后来他几乎每次出去连飞机都不带了, 只是看!

不练习模拟器, 容易打消自己积极性, 挫伤飞行的勇气, 很难体验到飞行的乐趣.

我是练习了好长时间模拟器, 然后上40练习机, 从第一次飞到现在的100多个起落都是单飞, 当然也摔了两架, 一次是飞的低空到太阳底下看不见飞机, 一紧张给摔了, 另一次是和飞友同频摔了.  到目前为止, 不管在什么意外情况下, 还没有出现过一次错舵.

个人一点经验,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急着买真机, 买了就不想练习模拟器了,毕竟模拟飞行有些枯燥.

但模拟器是一定要练习的, 至少练习到条件反射基本建立, 基本没有错舵,然后再结合真机同时练习.

这跟钱多钱少关系不大, 我有个朋友很有钱, 从不 ...
说得很详细   还有就是练模拟器的作用就是在大脑中形成一系列条件反射并将其运用于实际飞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急着买真机, 买了就不想练习模拟器了,毕竟模拟飞行有些枯燥.

但模拟器是一定要练习的, 至少练习到条件反射基本建立, 基本没有错舵,然后再结合真机同时练习.

这跟钱多钱少关系不大, 我有个朋友很有钱, 从不 ...

谢谢大哥指点,看来练习模拟器果然很重要,筹备入控开始练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买带假遥控的模拟器也有,才七、八十

网友:
这些都还不会,如果玩就等于烧钱,lz还需要潜下水,小心冲动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