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陀螺仪连一起?

楼主(2010-01-04):
可以吗? 一个横着放控制方向 一个竖着放控制平衡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串联两个陀螺仪 这样会不会在产生一些有冲突的动作时 把舵机弄坏 导致失控?

网友:
这样用不了吧

网友A:
两个陀螺仪装上还不如买个PA-4平衡仪装上,我就用这个,不错的,价格可比你两个陀螺仪便宜哦
!不过你闲置物品装上两个,通道够可以用的

楼主:
通道和装一个陀螺仪一样 因为是串联 敏感度也可以用y线并联 当然也可以分开 因为乌鸦只要3个通道 我的是8通道的接收机 所以通道倒是很富裕
但是我只有一个kds的陀螺仪 所以试不了 看见淘宝上有eky的陀螺仪不到100准备弄两个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
买那陀螺仪真的不如买平衡仪
淘宝350
简单稳定

网友B:
LS的,你用的那款可以用到直机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你用的那款可以用到直机上吗

我见过,只能用在固定翼上的。

网友C:
我的翼龙就是装了两个陀螺仪,一个平放,一个侧放,感觉太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4是什么平衡仪,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翼龙就是装了两个陀螺仪,一个平放,一个侧放,感觉太好用了。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陀螺仪,怎么安装的,能给个线路图吗?大侠

网友:
就和直升机一样, 水平或者垂直放置,连接到需要锁住的舵机
感度降低点,延迟也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翼龙就是装了两个陀螺仪,一个平放,一个侧放,感觉太好用了。

边飞边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陀螺仪装上还不如买个PA-4平衡仪装上,我就用这个,不错的,价格可比你两个陀螺仪便宜哦
!不过你闲置物品装上两个,通道够可以用的

ls PA-4哪里有吗?我就看到Futaba PA-2了,你能给个链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陀螺仪,怎么安装的,能给个线路图吗?大侠

不用什么线路图,就像舵机延长线一样串接在接收器与舵机之间,横的那个接垂尾,侧的那个接升降.
还没试过边飞边饮茶,本来我的飞控水平很烂,只试过放下遥控脱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