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刚刚买了雷鸟却不能飞。求助各位DX

楼主(2010-01-04):
刚刚买了雷鸟在模拟器是练习时飞的非常容易,但在实机上测试总是无法起飞,刚起飞时候不是迅速侧翻,就是前翻或后翻,在飞行高度不超过10cm,时间不超过2秒钟,左右移位却几乎都是超过1米的。无论怎么调微调都是无济于事。(注明:目前机身已没有明显旋转)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发几张图片让DX帮忙诊断诊断。

另外说明一下,我的说明书居然是英文,根本看不懂惨啊。

网友:
好好练

上面的两个按扭没什么用 下面左边是方向 前后  右边是油门 中间是油门和方向的微调功能

网友:
侧滑是正常的,地面效应的作用。下面的开关时通道翻转开关。如果侧翻,也有可能是通道反向了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
LZ雷鸟旋翼头的双孔拉杆松脱了,那两个旋钮雷鸟用不上,给6通J调螺距用的吧

下面一排4个按钮是各通道正逆开关,从左到右依次 方向 副翼 升降 油门

网友:
第一张图片:尾桨出现这点偏差问题不大。
第二张图片:大桨的安装也未见不妥。
第三张图片:这是个6通的控,上面两个旋钮分别是第五、六通道的调整钮,对于操控6通的变距单桨机有用,是调整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用的,调整它俩对你这架飞机不起作用。下排的开关是一~四通道的正、反向设置开关。建议勿动!

网友:
怎么买了这个破机
白花钱。买个016什么的耐用

网友:
016一炸就坏,配件也不便宜。雷鸟炸能坏多少

楼主:
谢谢各位DX,通过几次炸鸡,现在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5秒钟了。

网友A:
你模拟器能做到几乎不动了吗?
其实还是水平问题。

网友:
起飞的时候应该快速离地50CM以上,才能克服地面效应

网友:
这JJ非常难飞,我的第一架直机就是他,对他充满了太多期待,但是他从来就没有飞起来过,除了一冒火,直接油门到顶外,最后200块处理掉了。。

网友:
现在玩450.明显比这种JJ好飞太多太多。。。。。至少你能轻松而正常的让他离地。。。

网友:
练小机练技术啊!我也是雷鸟入门的,我倒是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耐炸,维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模拟器能做到几乎不动了吗?
其实还是水平问题。

在模拟器上虽然不能做到不动,但起飞非常平稳,但比实际雷鸟操作要好的非常多。

网友:
模拟器上没有地面效应的嘛!再说,模拟器上是理想化的,真实情况还是很大区别的。习惯了,飞多几次就好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也是雷鸟

网友:
呵呵,雷鸟不错的,机身坚固,特别是那脚架。练好雷鸟了450等不在话下。控是6通的,但上面2个电位器各有1根信号线没有连,故还是作4通用,下方一排是调节4通道正反使用的。

网友:
好好调调飞机的重心,把桨夹紧点,一定要杜绝双桨

再者,电池非常不行,换锂电吧

调好了能飞得不错,我也是去年玩雷鸟开始的,可以搜搜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