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大哥请进

楼主(2010-01-04):
小弟的E004四合一是新版的,已经照您老的办法“基本”修好了。谢谢您!
有一个问题,我没找到CD4072,就用了74LS32代替。电源开始用电池电源,第一个或门输入方波0-3.84V,这个或门的输出就成了1.1-3.8V了,结果第二个或门一直输出高电平。郁闷了半天,把74LS32的VCC接到电池上蓝色线,电压约4V多吧,第一个或门的输出低电平下降了一些,第二个或门可以正常输出了。但第一个或门的输出仍然有些不正常,表现为输入方波占空比增大时,此或门的输出波形低电平也跟着增大。只好通过调大RC值来缓解。
问题:1:第一个或门的1.1V电压是哪里来的?
   2:为什么第一个或门输出的低电平随输入点空比增大而增加?
不管怎样,问题总算解决了。谢谢黑人!

最后一个问题,动力解决了,但飞机却开始尾巴上下跳动?
检查了下没有双桨,各处固定应该都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的E004四合一是新版的,已经照您老的办法“基本”修好了。谢谢您!
有一个问题,我没找到CD4072,就用了74LS32代替。电源开始用电池电源,第一个或门输入方波0-3.84V,这个或门的输出就成了1.1-3.8V了,结果第二 ...

首先,您用错IC的种类了……
74系列是TTL电路,不是COMS电路。
请参看下面的内部电路结构图:
74LS32
CD4072
如需更多的元件参数,请去这个网站**:
www.dzjsw.com
由于TTL电路的结构,输出端的电压便与COMS的不同了。又因,产生脉冲的是单片机,是COMS电路。故在我原先设计的电路中,两种电路就不能完美的搭配了,若一定要用这TTL电路来做的话,需增加一级电平变换电路(又称缓冲器)才能可靠地工作。
再则,由于单片机使用的是5V电压,您做的脉冲扩展电路原本应该与单片机共用一个5V电源的,现在被您改用从电池上直接获得,故,门电路的输入电平与之不匹配了。这点,从您说的改用低电压后就能正常些有着直接的关系!
解决办法:1、改换使用COMS的门电路;2、脉冲宽展电路的电源与单片机共用。这两个必须一起改,否则,只有增加缓冲器才能解决……
另:飞机出现尾部上下摆动(俗称飞机点头。呵呵,快过年了,飞机也学会磕头拜年了?),多半是尾桨的动平衡不好,原因可能是尾桨受损过或原本产品质量就存在问题,高速转动时,不对称的桨叶产生了共振引起“点头”。解决办法:更换或校正尾桨的动平衡!

楼主:
谢谢黑人大哥!!

学习了,今天下午再去找找有没有4072,原来焊的也有些太难看了!

网友A:
黑人老师的贴让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人老师的贴让人佩服。

过奖啦!严重地过奖啦!您这是在鞭笞我啊!!
真正的高手们都不太来这里转悠,就剩我这半桶水的老在这里晃荡……
仗着自己懂哪么一点点的电子技术,老是显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