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东西不要钱,你会用吗?

楼主(2010-01-04):
入手一部50油机,想跟风买个定速器,号称可以保护发动机

如果定速器不要钱,大家会选择装一个还是不装,航线时用还是不用

网友:
LZ理解错了,定速器是可以设置的:航线和3D肯定设置的转速是不同的,以50级计算:航线一般在1500转,3D在2000转左右。

楼主:
非常感谢ls的帮助。
想再问一下,航线模式下也有悬停和急速爬升,是不是也只能固定一个转速,不能分个几级来省油呢?

网友:
定速器的功能正如你所说,主要是保护发动机不至于转速过高而损坏。不过如果你只是飞航线或悬停,只要螺距调整好,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转速过高。

网友A:
怎么老是考虑在飞机上省油呢?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啊。你想想,飞机油箱容量是固定的,就算你再怎么省油,一箱油给你多飞5分钟,你也还是要把这箱油飞完的,你想要飞5个起落也还是会飞5个起落的。试问,你省了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老是考虑在飞机上省油呢?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啊。你想想,飞机油箱容量是固定的,就算你再怎么省油,一箱油给你多飞5分钟,你也还是要把这箱油飞完的,你想要飞5个起落也还是会飞5个起落的。试问,你省了油了吗?

相同的油飞更长时间,或是相同的时间使用更少油。
看法不同而已,本质都是省了油。

网友A:
本质在于,一箱油多飞那么个3-5分钟真的是感觉不到的,难得周末出去放松飞一趟,谁会为了省油而少飞一个起落。呵呵呵,最终还是没有省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质在于,一箱油多飞那么个3-5分钟真的是感觉不到的,难得周末出去放松飞一趟,谁会为了省油而少飞一个起落。呵呵呵,最终还是没有省油。

省油恰恰能多飞,试想,一个起落一箱油,就能省3分钟,3个起落就能省出9分钟,足可以再飞一个起落。
当然,LZ所说降低转速并不意味着能省油,任何发动机都有经济转速,高于或低于这个转速燃料效费比都会降低,所以如果不是对剩余功率要求很高的3D动作,就应该把转速设定在经济转速上,这也正是真飞机所做的事。

楼主:
那么用定速器会不会比不用更费油呢?
主要是懒得熄火加油,尤其是启动比较麻烦,需要一堆东西配合,还要趴在地下搞半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用定速器会不会比不用更费油呢?
主要是懒得熄火加油,尤其是启动比较麻烦,需要一堆东西配合,还要趴在地下搞半天。

你现在一箱油能飞多久啊?飞完一箱可以“懒得熄火加油”继续飞?
LZ腰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用定速器会不会比不用更费油呢?
主要是懒得熄火加油,尤其是启动比较麻烦,需要一堆东西配合,还要趴在地下搞半天。

我觉得是更费电,油应该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一箱油能飞多久啊?飞完一箱可以“懒得熄火加油”继续飞?
LZ腰好啊

我一般休息,也就是落地后怠速,人可以稍微活动活动,然后再起飞。^_^

楼主:
或者这么问:
如果定速器不要钱,大家会选择装一个还是不装,航线时用还是不用

网友:
买吧买吧,买了你可以不用,没买想用也没办法用,YT的也就几百块

网友C:
从来没听说过油机把发动机烧烂的,全部都是炸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听说过油机把发动机烧烂的,全部都是炸烂的

那是你功力不够,耳力也不够而已。

网友:
我觉得定速仪有用,我觉得红旗说的对。

网友:
新话题啊,呵呵,节油

网友:
我问过国手,他没用定速仪-------经验丰富。
如果经验不足又没有测速仪可以考虑用定速仪,特别是飞暴力3D的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