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2个电源想改成平衡充电源,来请教一下

楼主(2010-01-04):
搞了一个服务器电源和一个网关的电源,打算改成平衡充电源或泡沫热切割的电源,搞不清电压怎么输出,主要想引出一组12V的来就可以了,特来请教一下,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先上服务器电源照片:

下面的是网关电源:

网友:
什么电源的?

网友A:
价值不大,很难用的到,垃圾

网友:
没用 没得改

网友B:
电流够大,只有12v的可以用在B6或A6上,如果自己想用这个电源改平衡充,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够大,只有12v的可以用在B6或A6上,如果自己想用这个电源改平衡充,可能性不大

不是改平衡充只是用来改平衡充的输入电源或热切割电源,只要引出12V的电压就行,就是不知道要短接哪几个触点可以启动。

网友:
电脑电源为绿黑线短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价值不大,很难用的到,垃圾

对于不懂电子的人来说确实是垃圾

不知道这个电源的启动是不是跟台式机一样,先看输出电容找出GND地线,然后弄个100欧或小点的电阻一头接地,一头分别接触那些小的输出试试,有电压输出就行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不懂电子的人来说确实是垃圾

不知道这个电源的启动是不是跟台式机一样,先看输出电容找出GND地线,然后弄个100欧或小点的电阻一头接地,一头分别接触那些小的输出试试,有电压输出就行咯

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
那一排金手指。。。还有蜂窝状的输出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