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通电直的接收板能不能改?

楼主(2010-01-04):
三通电直(共轴双桨)的接收板一般都是混控的,一个通道控制两电机的加减速,一通到控制两电机的差速,一通道独立控制尾电机的正反转。我想问一下前两个通道能不能处理为不混控,而是各自独立控制?谢谢!

网友:
不好改!

不过可以直接用双电机提供动力,双电机的差速来实现转向,尾电机接电磁舵控制升降!

楼主:
只好听你的

网友:
我有改过的成功先例 到这里看吧 我把它改成两通道的了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extra=page%3D2

网友:
如果用双电机就不需要再加尾部升降舵 因为升降可以通过油门来控制 再说尾电机不是比例的 用电磁舵来控制升降比较困难

网友:
楼主改装成功没?

网友A:
先用刀子在搖控器電路板內把「直向(昇降)」與「橫向(差動)」兩個電位器的信號端廢去。然後把(昇降)端電路直接焊線到「橫向電位器端,就成為2通左右控制手了,一根電線就成,如果手夠巧還可外加個自選開關制、可以還原成2.5通,但這制電路,我沒想出來,請大家考教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刀子在搖控器電路板內把「直向(昇降)」與「橫向(差動)」兩個電位器的信號端廢去。然後把(昇降)端電路直接焊線到「橫向電位器端,就成為2通左右控制手了,一根電線就成,如果手夠巧還可外加個自選開關制、可以還原成 ...

呵呵,这个办法方便,收藏了

网友:
補充一下,或者雖要在廢去的差動電路上補回一個電位值才可運作,但我不確定?

网友:
不改接收的玩具电直改固定翼方案:

原帖在这里: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327606
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谢谢大家!此贴放三国那没人里,想不到在这里。。。

我会努力的,搞几只室内机来这里晒晒!

网友:
我的天 我还听到呼呼的风声 这样改的飞机能这样抗风 不得不佩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