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能“醒”过来吗?

楼主(2010-01-04):
KDS800和JJ一放好几月,现在通电尾舵动一下,再动机身,尾舵一点动作也没,陀螺灯慢闪(一秒一闪),尾舵打方向也无反应,不会这么放着放着就陀螺放坏掉了吧?
注:1,测试过尾
舵机
好的;
2,接收R136hp,控6ex,之前能用的时候的设置都没变动过。

网友A:
控的微调回中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向舵的下面黑色微调?明起再看吧,现在睡觉了,谢谢沙发的兄弟。

网友B:
通电后机机有没有动呢?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陀螺仪没用接收到信号,检查一下插线是否接触正常,不行的话联系我吧。406609170

网友D:
KDS800老是出问题吗,我的刚买不久,不怎么清楚

网友E:
我的KDS800也跟楼主的情况一样。也是机机放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两天打算收拾一下,一上电,各项指标都正常,唯独KDS800不工作,一秒一闪。烦死人

网友F:
没有接收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