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副玻纤桨,桨面竟是不平的?

楼主(2010-01-05):
以前都是用8-10元的木头桨,前段时间花了22元买了一副玻纤桨,一看,桨面竟不平直!大桨根处跟正常桨一样平直,而到了外端,后翼边缘就往向上翘了。两只桨都如此,且上翘的幅度完全相同,似乎还挺精准,不像是劣质变形所致的。
以前我没玩过玻纤桨,不知玻纤桨的外部后边缘是否都是这样翘的?木桨可都是完全平直的啊。
如果这是正常设计,那我就必须加大正螺距,才能保证飞机升力了。而倒飞的时候,又要减小螺距,才能使升力不至过大。
哪位知道的帮回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变形了飞起来可能会有双桨

网友B:
应该是变型了!!!

网友C:
亚拓老塑料桨就会飞一段时间后翼尖处上翘。但玻纤应该不会。

网友D:
不知道。我的两幅玻纤桨不是这样。

网友E:
明显是桨变相 找他们退货吧

网友F:
应该是变形的吧,可能压过,什么桨都一样,基本小炸都报废了,就算飞得起也很抖,练到不怎么炸的时候才换好的碳纤桨,不然用好桨练机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