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2051设计制作一个无线的“保卫干事”给我的工作室站岗放哨(全部上传完毕)

楼主(2010-01-05):
我的宿舍底楼各家各户都有一个约8平方米的杂物间,我的工作室就设在杂物间内和杂物和平共处,平时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也存放在杂物间内。

2003年到2006年初将近3年的时间共失窃2次损失惨重。第一次被盗全铝合金的山地车和普通的山地车各一部损失约3000元出头。失窃后特地安装了铁门,但是才过了一年多,小偷第二次光顾,撬掉锁头,被盗电动自行车和公路赛车各一部损失约4000元。被逼无奈即向小偷开战。魔高一尺道要高一丈,用C2051设计制作了一套无线的“保卫干事”安装于杂物间,给我的工作室站岗放哨。从那之后直至今日,虽然偶有半夜鸡叫,还是平安无事再没被偷,可庆可贺。但我的邻居可就没我那么幸运了,搞得家家都不敢往杂物间放值钱的东西了。

该无线报警器的功能分为两部分:1)、楼下的主报警器由C2051单片机控制,有3个传感器。第一道防线:震动传感器,安装于门上,非常轻微的震动比如钥匙插入锁孔的震动就足以报警吓退小偷(可避免门和锁遭到破坏)。第二道防线:门碰开关,万一震动失效门被打开即刻报警。第三道防线:红外传感器,只要有移动的红外目标(比如小至小猫)也能报警。这个红外头原来是设计作为第一道防线用的,当有人进入杂物间过道时,打开红外灯和摄像头录像用的,由于花费太大取消了就满放在室内用,这样使用上的意义就不是很大,可取消。该报警器由加密的无线信号开锁和闭锁,就像汽车报警器一样。 2)、楼上报警信号接收器,该接收器接收来自楼下的主报警器发出的经过加密的无线信号,可知楼下的主报警器工作是否正常,安全状态如何,可以同时报警,并用4LED显示工作状态,做到一目了然。

该无线报警器使用多年觉得还好用,现想介绍给坛友共享,有关报警器的照片和程序逻辑框图请祥见附图。如果有很多人感兴趣的话,我就将详细的资料、图纸等整理整理上传和坛友共分享。

网友:
很实用啊,希望楼主可以共享一下
想做个类似的,但无线模块不知道到哪里去买

网友:
太好了,
LZ全才呀!

网友:
好山寨的报警器!

网友:
头脑发死

引用 网友A:
第一道防线:震动传感器,安装于门上,非常轻微的震动比如钥匙插入锁孔的震动就足以报警吓退小偷(可避免门和锁遭到破坏)。

大风吹的时候门也会 ...
那就挪个位置,
只有人进入才会触发不就可以了

网友:
非常不错,

期待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道防线:震动传感器,安装于门上,非常轻微的震动比如钥匙插入锁孔的震动就足以报警吓退小偷(可避免门和锁遭到破坏)。

大风吹的时候门也会 ...

各人的环境不同,我的工作室外是一个基本风吹不到的封闭走廊,一般没有风的,但是如果放鞭炮会引起报警。不过只要在震动传感器的输出端加一个电位器,这报警灵敏度即可调整了。

楼主:
感谢财神爷发奖金,好继续。

本报警器分为主报警器和副报警器两个部分,主、副报警器间的通讯采用由PT2262PT2272编、解码的无线脉冲。主控单片机芯片选用AT89C2051,它负责对振动传感器、门碰开关和红外探测头的扫描,一旦主报警器感测到传感器的异常信号后,立即开启主报警喇叭,短声鸣响3次以示警告,若传感器还是异常,则开启喇叭连续报警,在主报警器报警的同时单片机还控制无线发射模块以每秒150毫秒的已编码报警脉冲发给副报警器,副报警器经信号解码后也同时开启喇叭报警,并由发光二极管指示出出现问题的传感器编号。该报警器的电路结构共分为:无线发射和接收、传感器、主控电路、副报警器电路和不间断供电电路5个部分,以及AT89C2051的软件支持。现详述如下。

无线发射和接收的工作是由2套不同频率的带编、解码的发射和接收模块来完成的。开启和关闭报警器的无线模块,选用频率为315MHz带有PT2262和PT2272-L4(带锁存)编、解码的无线收发模块,发射部分为锁扣式,可随身携带。主、副报警器间的无线脉冲通讯模块,选用频率为433MHz的带有PT2262和PT2272-M4(非锁存)编、解码的无线收发模块。为降低制作的难度,我使用购买的成品无线模块,详细的模块照片见附图,这些模块在网上有邮购并有较详细的介绍,我在此就不细述了。

待续。。。,整理好后续的资料后即上传。

网友:
用个热感探头不就行了

网友:
人才  知识,有知识,就有能量

楼主:
继续。。。。。传感器部分,

本报警器使用3种不同的传感器:
1)。震动传感器选用塑料全密封的微型振动传感元件F 灵敏度较高,微小的振动即有电平输出。将该传感器直接固定在一楼杂物间的门上即可。
2)。门碰开关直接用微动开关,安装在门框或窗户上,使用常闭触点,在报警器正常时应为闭合状态。
3)。红外感测模块是用贴片元件自制的模块(PCB为24x24mm,双面板),电路请祥见附图。该模块电路的原理:当有红外物体在感测头前移动时,红外感测头的源S脚就会有微弱的慢脉动电压输出,脉动电压通过Q1的前级交流放大后再送入AMP-1(1/4的LM324)作进一步的电压放大,等值的R5和R6分压后作为AMP-1的直流偏置,使得AMP-1的输出为1/2的直流电源电压和放大后的脉动电压信号的叠加,脉动电压放大到足够大的幅度后,再送入由1/4+1/4的LM324组成的COMP-2和COMP-3双电压比较器进行电压比较并整形。通过R8、R9和R10的分压,双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取自R9两端,构成了COMP-3的下限比较电压和COMP-2的上限比较电压基准,直流和脉动电压的叠加信号同时加在COMP-3的同向输入端和COMP-2的反向输入端,当信号电压低于下限比较电压或高于上限比较电压时,COMP-3或COMP-2的输出=0(导通),否则输出≈5V(截止),调节R9可调节红外感测头的灵敏度。由最后1/4的LM324和R14、R15、C7、RW、R16构成延时电路DELAY-4,R14和R15的分压约为3.75V左右由DELAY-4的反向输入端输入,作为基准比较电压,调节RW使得DELAY-4有2秒左右的延时。当一个脉动信号输入时,COMP-3和COMP-2的输出=0(导通),C7通过COMP-3或COMP-2放电,由于C7接在DELAY-4的同向输入端,DELAY-4的输出=0,脉动信号结束后,经过C7、RW的充电延时,当C7的端电压大于3.75V时DELAY-4的输出恢复为高电平。因此每当红外感测头感测到移动的红外信号时,感测模块的S-out端就会有至少2秒的低电平输出。另外,红外感测头前一定要安装红外探测专用的菲涅尔透镜,否则红外探测的距离要大打折扣。

待续。。。。。。

网友:
搞个密集阵装上小偷变筛子

网友B:
立体防卫啊!建议你在增加一个东东,实在有人闯入的,触发催泪瓦斯!催泪瓦斯不好弄的话,就弄烟雾+辣椒粉

网友:
这里玩机床的电子高手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体防卫啊!建议你在增加一个东东,实在有人闯入的,触发催泪瓦斯!催泪瓦斯不好弄的话,就弄烟雾+辣椒粉

按你的建议在技术上好像可以办到,那单片机还有4个口输出是空闲,目前只是作为LED的指示用,但你的建议太暴力了,我的目的还只是吓唬小偷,别让他把门和锁头撬坏了而已。

网友:
想起电影《谍中谍》里的保安系统

网友C:
楼主这下麻烦了全套图纸被小偷看到了,要知道到这坛里逛的盗友也有的,当心第三次被盗

网友D:
手上拿个315M的遥控器按住任意键不放,你这报警器就失灵了。楼主不妨去试试不同编码的遥控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下麻烦了全套图纸被小偷看到了,要知道到这坛里逛的盗友也有的,当心第三次被盗

别担心,我家在哪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哈哈。感觉玩家好像挺有精神啊。  专业点  。买现成无线报警器  150-300  带遥控 带探头 成品  省心省力。还不用花时间

网友:
强大,有兴趣,楼主请给电路图!
我的邮箱 candouke@126.com
谢谢!

网友:
这个实用,收藏下来。

楼主:
继续。。。主报警器部分:

主控报警电路由AT89C2051组成,请祥见1楼的程序框图。单片机应用了两个中断,一个T0内部时间中断,主要是产生50ms的时间定时,另一个为外部中断int1(P3.3)。P3.3、P3.4和P3.5接收来自315M的无线接收模块编号为“17、11、13”脚的报警器开锁和上锁的接收信号。P3.1、P3.2、P3.3分别为接收开门传感器、震动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状态的信号。P1.0、P1.1、P1.2、P1.3分别为工作正常、开门异常、震动异常和红外异常的输出信号,输送给433MH无线发射模块向楼上发射信号。P1.4、P1.5、P1.6和P1.7为LED传感器状态指示。P3.7为报警声音输出信号。

当报警器要开启或关闭时,按下钥匙开关,此时315MH的接收模块的17+11或17+13脚就会有信号输出,单片机产生一个外部中断1,判定11或13脚电平即可判定是开锁或上锁。发射的无线信号是经过PT2262和PT2272编码加密和解密的,还算比较安全吧。

在报警器工作时,每50ms就会有一个T0的内部时间中断,当累计20次1秒时,单片机的P1.0就输出一个150ms的“工作正常”脉冲给433MH的发射模块第10脚,但是当某一个感测头感测到异常信号时,根据不同的感测头单片机会分别从P1.1、P1.2、P1.3输出每秒钟一个150ms的脉冲给433MH发射模块地11、12、和13脚,通知楼上的无线接收模块显示相应的告急LED警示和报警声音。该楼下和楼上的无线通讯同样是经过PT2262和PT2272编码加密和解密的,要破解也不是很容易的。一旦主报警器发生故障或发射的信号受到干扰时,楼上的副报警器没有收到这每秒钟一个150ms的发射信号,则副报警器经4秒的延时后就会报警,并且4个LED都不闪亮。

单片机C2051还要有正确配套的程序才能工作,由于软件是为硬件工作的,因此要根据以上的框图的工作程序和硬件接口要求来编写程序才能工作。用汇编语言经过繁琐的编程和调试正确后,并用自制的编程器写码就行了。

                                待续。。。。。
补充一点:当主报警器为开锁状态时,P1.0口将送出每半秒150ms的脉冲给楼上接收器,表示主报警器还没有上锁,则楼上接收器的LED将快闪显示,这样一目了然。

网友E:
询问下大家,我有个靠磁铁的电子开关坏了,这小开关不知道哪里有卖哦

就这小玻璃管里的开关!

网友:
这个很好,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询问下大家,我有个靠磁铁的电子开关坏了,这小开关不知道哪里有卖哦
http://7upghg.bay.livefilestore.com/y1p7saKiFVv4h3Ay5ubTdTtbHcivKUdG3Avvm-azQ9AAT1ajdciVPuYGzB0GOlZksS1Oi102hnLmVNOi5S0Es6KuLQcrau ...

干簧管开关,在电子商场有售,我们当地在电子城就有卖的。

网友:
好创意!
淘宝上有便宜的电动车报警器,拿两套改装一下,估计有同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询问下大家,我有个靠磁铁的电子开关坏了,这小开关不知道哪里有卖哦
http://7upghg.bay.livefilestore.com/y1p7saKiFVv4h3Ay5ubTdTtbHcivKUdG3Avvm-azQ9AAT1ajdciVPuYGzB0GOlZksS1Oi102hnLmVNOi5S0Es6KuLQcrau ...

是干簧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手上拿个315M的遥控器按住任意键不放,你这报警器就失灵了。楼主不妨去试试不同编码的遥控器干扰

你说的只能干扰无线传感器,楼主的传感器都是有线的,他的信号只是布防和撤防,干扰的最多是楼上的不响,但是楼下的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只能干扰无线传感器,楼主的传感器都是有线的,他的信号只是布防和撤防,干扰的最多是楼上的不响,但是楼下的响啊

楼上的理解正确,315MHz只是布防和撤防(上锁和开锁),不影响单片机对3个传感器的控制。至于主机和副机的通讯是433MHz的,影响不大。况且如果433MHz的信号受到干扰,则楼上的副机收不到每秒150ms的脉冲信号(加密的)的话,延时4秒后楼上会报警,并且4个LED都不亮说明信号被干扰,就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顶了,报警逻辑设计合理

楼主:
继续。。。楼上接收报警器。

    副报警器电路请祥见附图。 433MHzPT2272-M4(非锁存)解码的外差式接收模块共有5个输出,Vt脚空置不用,编号10—13的脚为4个经由无线传输解码后的信号输出。在这里编号为10的脚是主报警器在工作正常时发送的150毫秒的通讯信号,该信号通过Led-10R1流入Q1的基极,使得Q1每秒钟导通150毫秒,Led-10每秒也点亮150毫秒,作为该信号正常时的指示。LM358-ARW1C1组成延时电路,延时时间调为约3秒,基准电压取自R5R6的分压约为3.75V。当报警器工作正常时,Q1每秒钟导通150毫秒,C1通过D1Q1放电,由于RW1C1的充电时间约为4秒才能充到3.75V,因此在报警器工作正常时每秒钟150毫秒的放电使C7上的电压充不到3.75V,则LM358-A的输出=0(导通),Q3Vbe=0Q3截止,Q5Ibe=0Q5截止,喇叭无电流通过则喇叭不响。当150毫秒的正常工作信号丢失时,Led-10R1Q1的基极、发射极间无电流流过,Q1截止,电源通过RW1C7充电,充电4秒钟后C7上的电压大于3.75V时,LM358-A输出为高电平,Q3Vbe大于0.7VQ3导通,Q5导通,喇叭通电鸣响报警。因此只要看到Led-10在闪亮就可以判定主报警器工作正常。振动传感器、磁性开关和红外感测头的无线报警信号解码后分别由编号为11—133个脚输出,同样也是每秒钟发送150毫秒的报警脉冲。Led-11Led-12Led-13Q2组成一个3“或门”电路,只要11—13脚中的任一脚有脉冲输出时,Q2即导通,相应的Led闪亮指示。LM324-BRW2C2也构成一个延时电路,比较基准电压也取自R5R6的分压=3.75V但由LM324-B的同向端输入。当11-13脚无报警信号输出时,Led-11Led-13R2Q2无电流流过,Q2截至,D2截止,C2RW2充电后的端电压大于3.75V,由于C2是接在LM324-B的反向输入端,则LM324-B的输出=0Q4Vbe=0Q4截止,Q5截止,喇叭无电流通过则喇叭不响。当11-13的任一脚有报警信号输出时,相应输出的Led闪亮,Q2导通,C2通过D2Q2放电,则LM342-B的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小于3.75VLM324-B输出高电平,使得Q4Vbe大于0.7VQ4导通,则Q5导通,喇叭通电鸣响报警2秒钟,若11-13脚还一直有报警脉冲输出,则报警喇叭一直鸣响。

                             待续。。。。。。。。

补充一点:楼上接收器4个LED显示状态,
1).Led-10慢闪(每秒闪150ms)表示工作正常,平安无事。快闪(0.5秒闪150ms)表示主报警器还未上锁,提醒赶紧上锁。
2).Led-11,Led-12,Led-13+报警喇叭响,分别表示震动、门碰开关和红外探头异常。
3).报警喇叭响但4个Led都不亮,表示433MHz的通讯被干扰或主报警器发生故障,楼上接收器收不到主报警器的信号。

网友:
 太牛X了,学不会呀

网友:
3块硬件分析都看晕了
特别是比较器感觉很绕,我自己一个,看来没有学电子的命

不过非常佩服LZ的设计能力

楼主:
继续。。。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的功能:
1、可工作于220V交流。
2、向报警器提供12V9V5V的直流工作电源。
3、给6V的铅酸蓄电池提供恒压充电。
4、提供不间断电源的功能(也就是UPS功能)。
工作原理请祥见附图:220V / 5W的变压器次级提供15V的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给DC-DC降压变换器(34063A),输出恒压7.1V(除去肖特基二极管压降约6.7V左右)直流给铅酸蓄电池恒压充电并作为整机的主电源,再通过第二级的DC-DC变换升压为12V直流电向报警器喇叭供电,另外9V5V的两组供电,通过三端稳压器件将12V稳压到9V433MHz发射模块)和5V(单片机供电),当220V交流供电断开时,第二级DC-DC升压器自动从蓄电池取电维持供电。由于该报警器的用电较小,用摩托车的6V蓄电池(比较便宜)可提供约48小时的供电,可满足使用要求。

好了全部完成。   谢谢!

网友:
相当不错的设计。。!

网友:
设计个抓小偷的铁笼抓到小偷记得上图啊

网友:
应该在上个闪光灯拍照装置!看看到底是谁?抓到时别忘了让大家也瞧瞧。呵呵!

网友:
建议LZ把杂物间改成鼠笼,专门抓到小偷

网友:
楼主改一下:小偷进去的时候不报警,进去后触动第二道开关的时候把外面的大门锁上,然后报警,然后大家就可以关门打狗,蹂躏小偷了

网友:
好东西,堪比车载警报

楼主:
小偷吓唬吓唬就可以了,小偷可抓不得,你想呀那小偷最多进去旅游几天又出来了,你的家总不会就搬家吧,以后时不时找你麻烦哪受得了,其实小偷也是知趣的,警报器一响他立马走人的。

网友:
LZ,图中6V电池充电部分元件参数有些实在看不清楚,麻烦补下

楼主:
应LS的要求,现贴上放大图,请祥见附图。

网友(2012-11-14):
又一牛哥!向你们学习。

网友:
我在门上就搞了个行程开关  然后整了个现成的报警器

    楼主不妨搞个假的周围绝缘的锁芯    如果**入旋转就给小头来点电玩玩

    超级痛恨小偷   狗屁的人权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询问下大家,我有个靠磁铁的电子开关坏了,这小开关不知道哪里有卖哦

就这小玻璃管里的开关!

这个好像分常开和常闭两种的吧?

网友:
几年前给家里买了一套

网友:
    楼主高人呀,顶起

网友G:
LZ 用8052单片机可以做吗?怎么写程序

网友:
佩服楼主的知识
楼主干什么工作的
能不能给我设计个 太阳能**、
当然是有偿的

网友:
就是太阳灶  自动对太阳的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建议在技术上好像可以办到,那单片机还有4个口输出是空闲,目前只是作为LED的指示用,但你的建议太 ...

既然有接口就再加一个相机装门上,直接拍相片或录像

网友:
楼主是个全能选手,我不钦佩那些用计吃人而拥有财富的,我只钦佩楼主这样多才多艺的能人。

网友:
今天咋这么多。挖坟的呀。 不过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用8052单片机可以做吗?怎么写程序

52单片机和51单片机基本差不多,只要单片机的输出口对了,程序基本上不用怎么改就能用的。
怎么写程序,只要你有一定的51单片机基础知识,编写不是很难的。首先要搞清楚你想要的控制思路,然后设计硬件电路,然后根据硬件的输出、输入口的信号要求,以及你的控制思路来编写程序。

网友:
不错,很专业,业余修理安防产品的路过。。。顶。

网友H:
这个高分贝的喇叭晚上叫起来是很吓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高分贝的喇叭晚上叫起来是很吓人的啊

是呀,楼下的喇叭很响,主要是吓唬小偷的。但是,楼上的喇叭因为在自己家里就不能太响了,我用透明的不干胶纸把喇叭给封了个严实,有一点响声能够听到就成,你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网友I:
一般来说自制的安防系统是最难破解的,比市售的安防系统可靠多了!看电视有个人号称什么锁都能开,也确实开开了,好多锁厂都甘拜下风,有个哥们做了把锁给他开楞是没开开,原来这个人只要是用钥匙的锁都能开开,恰好这哥们做的是个不用钥匙的锁,他只好甘拜下风了,原来就是一套遥控器后面用电机带个螺母旋转,锁杆就是个螺栓。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来说自制的安防系统是最难破解的,比市售的安防系统可靠多了!看电视有个人号称什么锁都能开,也确实开 ...

好主意,做双重的,懂机械锁的开不了电子的,懂电子的不懂开机械的,除非双人搭档,但那个可能性很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来说自制的安防系统是最难破解的,比市售的安防系统可靠多了!看电视有个人号称什么锁都能开,也确实开 ...

改天用报废的滚珠丝杆做个

网友:
真是个强人,才人呀,会太多东西,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改天用报废的滚珠丝杆做个

以前流行开走私车,那时候买个车开不容易,而且盗车的特多,我朋友认识个人,车的防盗系统是自己装的,开门打火的顺序如果不对全车的所有保险就一起全烧,结果车被盗了两次,盗车贼一般只会开制式的流行的防盗系统,见了这个只能干瞪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