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变频器能否带小功率电机

楼主(2010-01-05):
看了论坛里一些关于变频器的帖子,大都提倡变频器功率大些,电机功率小些,说是这样低频时电机扭矩大。最近我用1.5千瓦的电机带250瓦的小砂轮,但启动困难,需要用手拨动一下才能运转,运转起来后扭矩还可以,无异响和发热现象,但是正拨正转反拨反转。刚开始一直以为砂轮机缺相,或接法错误,但反复检查,多次尝试不同链接后确定砂轮机没有问题,以前用750瓦的变频器带250瓦的小砂轮机基本没有问题。所以请高手解释一下,是不是变频器功率太大砂轮机功率太小了,谢谢。

网友:
电机或变频器缺相

楼主:
电机缺相时启动困难,发热,震动,有异响,转速慢。小砂轮除了启动困难外其它现象都没有,连续转动20分钟也无发热现象,基本能排除缺相。变频器接到500瓦的电机上没出现问题,基本能排除变频器缺相。考虑了几天,只能得出大变频器不能带小电机了,网上很多地方又说大功率变频器可以带小功率电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大功率变频器可以带小功率电机,是不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问题?俺不是高手,猜的

网友:
最起码需要改一下额定电流,功率这两个参数!

网友:
砂轮机可能是单相的

楼主:
砂轮机原先是380伏250瓦,三相的,星形接法。拆开重新接成角形接法,半年前用750瓦的变频器没问题。但用1.5千瓦的就是不行,郁闷。

网友:
变频器坏了

网友:
启动频率怎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4KW的变频器拖动500W的电机,电机转速很慢估计也就是一分钟两三转,还抖动得很厉害。后来换了一个800W的电机就可以正常运行。仔细阅读说明书后发现那台变频器的工作电流应该在额定电流的0.2倍以上才可以,所以我估计是因为电机功率小,电流当然也小,变频器检流装置误认为缺项或者段路从而控制了IGBT的输出,所以小功率电机不能运行。

网友:
我们厂大多是自制设备,所以变频器也就没有严格匹配,用22KW变频器带4KW电机一切正常,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里面有好多设置的。

网友:
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里面有好多设置
估计是电流问题了

网友A:
像斯奈德,ABB。。。这些变频器有电流保护!小日本很少有电流保护,除非你自己设定,一般把参数设为出场值就没什么问题了!
变频器能带大负载,说明变频器本身没有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斯奈德,ABB。。。这些变频器有电流保护!小日本很少有电流保护,除非你自己设定,一般把参数设为出场值就没什么问题了!
变频器能带大负载,说明变频器本身没有什么毛病

    斯奈德???  好像是“施耐德”吧?  法国的品牌。

网友:
大的带小的没问题,小的带大的就不行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
好像什么矢量变频什么的要设置才行。

楼主的问题好像是“10万千瓦的发电厂能否带40W的灯泡”,道理差不多。

网友:
大力士拿不动绣花针

楼主:
目前来看11楼的herong987兄的推断比较正确。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不能低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0.2倍。小砂轮机星形接法额定电压380伏,额定电流0.66安。改成角形接法额定电压变为220伏,如果功率不变,额定电流应该是1.14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7安,如果不考虑品牌也按0.2倍计算,7乘以0.2等于1.4安。以前用同品牌同型号只是功率为750瓦的变频器时没问题,其额定电流为4安,乘以0.2等于0.8安,故可以带动小砂轮,其实当时带动0618原配的180瓦的电机也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

11楼果然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我330KW的变频器带动0.75KW的电机正常运行怎么解释?

网友:
我另外发了一个不同的变频器给楼主,发货前我用100W的小电机试了的,楼主发回来的的变频器我也用100W电机试过,没有问题。楼主拿去还是不行。他知道是电机的故障了。
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变频器的输出波形不像三相电是正弦波。电机做的如果不正规,出现此毛病完全有可能。

网友:
原来如此啊,我差点就误入歧途

楼主:
大功率变频器带小电机很多时候是可以的,但不是百分百都可以。另外有些电机不提供三角形接法,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电机都可以用三角形接法。有的电机是变频电机,我想既然有必要设计专门的变频电机,那么应该并不是所有的普通电机都可以很好的与变频器配合。说明书上说任意调换两个变频器的输出端接线柱可以改变电机旋转方向,但实际上我发现三个接线柱并不是平等关系,因为有一次改变后大电机也出现了小电机同样的问题,即正拨正转,反拨反转。说明一下,我的这两个电机质量都非常好,但都不提供三角形接法,都是我打开电机外壳后重现接的线。

网友:
我现在用4KW的施耐德变频器拖动1.2KW的水冷,运行正常。但是拖动250W的电机就不可以了,估计也是最低电流的限制吧。

网友:
原来还有这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斯耐德变频器要设置电流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