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esky004还是丘比特V3?

楼主(2010-01-05):
RT
我是新手,最近想买个电直玩玩,喜欢单桨的,大虾们给点意见呗。

楼主:
封贴,买V3了

网友:
买V3是对的 但本人亲历 建议先买一个环奇806 飞一段时间以后再买单浆~!

网友:
又是004的单桨机?
难道混控板的毛病厂家已经修改掉了?
三思啊!

网友A:
黑人大哥,请问一下。我的四合一前天的时候,感度最大了,还是锁不住尾。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很奇怪。
  还有就是,我有另外一块混控板,是雷鸟的,但是飞行 的时候尾电机不停抽搐,感度调小了也还是会这样,只是情况没那么严重。但是这时感度已经太小了,根本无法锁住尾巴。请问可能是陀螺仪的问题吗?因为我试了两块混控板都如此。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人大哥,请问一下。我的四合一前天的时候,感度最大了,还是锁不住尾。以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很奇怪。
  还有就是,我有另外一块混控板,是雷鸟的,但是飞行 的时候尾电机不停抽搐,感度调小了也还是会这样,只是 ...

雷鸟?不好意思!我没接触过这个品牌的模型,说不上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之前飞过3.5通的玩具,上瘾了。挺说和单桨机很不一样,所以试试

网友:
v3,正确的选择

网友C:
V3就个2.4G有优势,其余就是一根杆子扛着个电机,而且那杆子还不是一般的细。4合1坏了就160,而且4合1还很容易坏。
雷鸟脚架牢固,不过现在配件不太好买了,TB上就北京一家广州一家在卖。接受,陀螺仪都是分离的这点比较好。

网友:
但是雷鸟明显没有丘比特好飞!这个是事实,亲身体验。而机身结构强度,绝对不是楼上想象的那么差,我炸了那么多次,没有一次坏尾管的。都是些小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V3就个2.4G有优势,其余就是一根杆子扛着个电机,而且那杆子还不是一般的细。4合1坏了就160,而且4合1还很容易坏。
雷鸟脚架牢固,不过现在配件不太好买了,TB上就北京一家广州一家在卖。接受,陀螺仪都是分离的这点 ...

你好,可能你对丘比特有些误解,4合1我们提供免费保修和有偿维修服务,自2.4G上市以来基本都是进行免费保修和有偿维修的(维修费用一般30-50元不等),先考虑修,除实在不能维修的那就只能买新的,这种情况及其少见。
暂且不谈丘比特的技术特点,就售后服务与产品更新来说丘比特在国内同类产品中是少见的。长玩丘比特的朋友时不时的还会得到一些参与新产品免费测试,免费赠送的活动。相比一些品牌的销售网络来说我们的覆盖面确实是不大,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感谢你对我们的关心。

网友C:
引用:

你好,可能你对丘比特有些误解,4合1我们提供免费保修和有偿维修服务,自2.4G上市以来基本都是进行免费保修和有偿维修的(维修费用一般30-50元不等),先考虑修,除实在不能维修的那就只能买新的,这种情况及其少见。 ...

既然沈先生回帖了,那我就再补充下我再购买丘比特产品配件时遇到的问题吧,为了过年能开心的飞,我就准备多买些丘的配件期望天天炸也能支持个把月。
本来没想到会花了那么多,后来一算花下去的钱足够买俩架空机了,汗。
花钱也就算了,最头疼的是配件竟然还没法在一家TB卖家上买全,实在花了不少周折及时间。
现在TB上卖小丘的,上海有 坏了找我、天地航模、飞翼狮子,北京有金羽。
坏了找我应该是基本配件比较全,但尽然没有沈先生新开发的尾翼及4和1加载平台?
天地的TB上配件算是第2全的,但是没有小丘的USB模拟器,有些配件价格还是比平均价格贵。
飞翼基本配件都不全,旺旺上问,说丘配件都有,但没有TB链接,我就汗了,没有链接我怎么拍怎么买?
金羽基本就个RTF的主机,故没有询问。

感觉各卖家对卖小丘的配件也不热心(个人感觉,要么有的长时间不在,要么有的回了一句就没人了,和TB上其它卖家相比实在是有距离)。
不知道沈先生对小丘的经销渠道是如何考虑的,现在的年代是酒香也怕港子深,不是我有咚咚我独大的年代了。

一些愚见及感受,如有不对之处还请沈先生多多海涵。

另请教一下,小丘的4合1在电池没电时(红灯常亮,绿灯快速闪烁,1S电压基本在3.7左右)会切断尾电机电源输出?(这是只有主电机转尾电机不转了)。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沈先生回帖了,那我就再补充下我再购买丘比特产品配件时遇到的问题吧,为了过年能开心的飞,我就准备多买些丘的配件期望天天炸也能支持个把月。
本来没想到会花了那么多,后来一算花下去的钱足够买俩架空机了 ...

你的意见我知晓了,我们会督促经销商改进待客态度(价格都是统一的,不会有大的差异)。加我 模型(坏了找我)将逐步退出零售市场,全力支持经销商的销售工作,目前TB上主要有上海的天地航模和北京的金羽,其他地区还有待新经销商的开发。所以一般在经销商所属地区我们不会直接销售,对于新产品我们也会首先供应给经销商对外销售,例如新开发尾翼,北京经销商已经上架销售了。我们会尽快改善经销商的备货情况。
4合1指示灯信号的识别我们丘比特的论坛都有明确说明,你的情况——红灯常亮,绿灯快速闪烁,说明电池电力已经不足,已经启动保护程序。

楼主:
前天从北京那家买的,服务态度还不错。都调试好了才给我发过来。
JJ上午到的,以前没飞过单桨,图个新鲜。。

网友:
个人觉得V3好飞一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