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UBA10C玩模拟器如何关闭发射?

楼主(2010-01-05):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FUTUBA10C玩
模拟器
不知如何关闭发射?
因为打开发射功能不但费电,也有辐射!谢谢

网友A:
好像要改控!

网友B:
我的10CG不用开机,插上模拟线就自动开机了,是不是这样就没有开发射?

网友C:
插线开机,就没有RF

网友D:
摁住圆盘开机,选off

网友E:
原帖由
rakabun
于 2010-1-5 12:51 发表
摁住圆盘开机,选off
强~~~~~~~~

网友F:
拆掉高频头不就行了

网友G:
不开控 飞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网友H:
把晶体拔了

网友I:
我是2.4g的 插线自动开机 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