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帖}】修复国产X0610仪表铣床 整理完毕131P

楼主(2010-01-05):
主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3820&extra=&page=1
涡轮手轮昨天修复了 今天早上把配重修复了 陆续更新

楼主:
沙发自己的
配重不能用拉簧 伤涡轮

配重重量一定要搞好 要不伤涡轮一方面 最害怕的是有爬行现象 配好了上下很顺畅 在工作的时候升降台必须锁紧

网友:
这个配重还是可调重量的

网友:
总算看到小床开始打扮了
配种感觉不错,不过楼主可以用几个秤砣代替一下吧,要不掉瓶子水,老感觉不是个滋味........

楼主:
换了个大桶一直加水 现在加到6升 基本平衡了
今天差不多能开起来了

网友:
再来顶一头......兄弟啊,我都快痒死啦............这小二房媳妇.........

网友:
把油盘收拾下。头点脏

网友:
打错了。有点脏

网友:
想要一份绘测的图纸,强烈要

楼主:
PU带老打滑 一会去买三角带换上

网友:
哈呀,转起来了呀?!不错不错,看起来感觉不错,一般这种小过轮都得交叉使用的,要不确实容易打滑,图片继续的收藏........

挂那个配重,让我想起了鸡犬不宁里边的铁裆功.........

楼主:
假如X轴要移动的话 中间轮到主轴不得使用三角带(因为偏摆角度太大 三角带有可能跳出来)我打算换粗点的PU带解决打滑
测评报告:
开了近两个小时 最大的感觉就是力不从心 叫仪表铣床很切合实际 和车床切削效率比还有一定差距 原带铣刀只有可能铣塑料一类的软东西 用0.4mm的切口铣刀给铝铣开口 速度还没我手工锯的快 大进刀(2mm深 Y轴手摆)机器会晃动 也许是我切口刀不行
说说优点 最大的特色就是升降台配重 据我所知 只有数控铣和精密设备上有 这机器上能出现实在是意外 操作方式感觉也很顺手 XY轴只要伸下胳膊就可以调解 便于观察 Z轴就更爽了 不用像工业铣一样 跟摇发动机似的 重复定位精度很高
这机器不能算村姑 干不动重活
至于精密活期待接下来的测试

我经常开X62W 哪个床子感觉做自行车零件有点屈才 不够精细 晃动大 相对难操作
也许咱们论坛的X0615(军用轻便铣床)最适合我 呵呵
未完待续……

网友:
感觉这个小铣结构上看起来很扎实啊,受力结构看起来也不错,不应该会有很大震动的吧?是否是因为皮带动力传送的问题感觉机头结构不比0618单薄,会不会是因为手搬给进不均匀的问题呢?

楼主:
说来也怪 今天开起来特备带劲 完全不是昨天的样子 这机器淋过雨 我怀疑是油才泡开 电压可能也有关系 白天稳定点
昨天加工的是45#钢 和7075 T6铝 今天啃的是普通铝 刀具是原带刀具 厚5mm

配重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今天更换了台虎钳 爬行现象又出现了 台虎钳比平口钳轻 只好倒出些水 这个动平衡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原则是不伤涡轮 不出现爬行现象

网友:
旁边的车床很漂亮

网友:
挺少见的小铣!

网友:
准备一堆秤砣,根据上的件的重量,适当的按近两增加秤砣数量.........顺便可以算出吃掉多少料,嘿嘿,是不是之前着急开,主轴没加够油,要是时间长没开,一下开起来没加油的话,对主轴的铜套磨损会挺大的,另外也有可能是温度关系,热胀冷缩以后出现配合过盈?

网友:
超极精密!

网友A:
油上的绝对足 以前都是拿手转两下 也许油化不开
昨天开了两小时一磨 再加上泡了一晚上 效果还挺明显 下午又啃昨天哪块45#钢了 在床身不摇的前提下能给上劲了 好兴奋…… 再泡几天说不定效果更好
至于配重还是按up2x大哥的建议 先给光平台配个整块钢砣 再配些小的可以加到大砣上 随机应变

网友B:
看到小铣床底座很牢固,我建议楼主设法把电机安装在小床上方,去掉原来的那个像梯子一样斜着放的电机架子,小床就会更紧凑、美观。安装电机方案:可以考虑在床体上适当的位置安装螺丝,加上固定装置,或者用角铁制作一个架子,罩在小床上方,将电机安装上去,皮带连接。供参考。

网友A:
谢谢楼上兄弟的建议 我本来打算和我车床组合起来使用(有组合照片) 共用一个电机 后来在维修时放弃了
这个皮带中间轮主要作用是二级减速 一共有六个转速(稍后测出) 不管是卧式还是立式(立式用另外一个塔轮)转换很方便 我在主帖里面有皮带架原形照片 很明显能看出改进 原形是钢或者铸铁国产为铸铝 即轻便也稳定 可见其设计的成熟性 完全超越了原版

网友C(2024-12-06):
挖个坟 新人不能加好友 我也刚得到一台这个型号的小铣床。能请教大佬几个问题吗?

网友D:
有时代感,造型经典。

网友E:
这小卧铣很漂亮啊!这么结实的身板应该没问题,皮尤带改成三角带动力会更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