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顺便看看谁能做这个东西,多少钱?

楼主(2010-01-05):
如题
另外还有好多小零件要做,谁知道有什么渠道可以加工?坛子上大拿接活吗?

网友:
要请师傅加工?

楼主:
对啊

倒是自己想搞,现在一穷二白,啥也没有啊

网友:
冰镐槌头一般都是用铸造的呀,中间这个渐开线孔得上数控铣弄,但是这个东西没啥太高的配合精度要求的话手工修锉也能搞定

网友:
怎么弄个这个颜色 都看不清楚

网友:
这活不简单,不建议自制,除非你有钱,需要高要求高品质的零件。
毛胚料要铸造或锻造
加工要数控(尺寸,形位公差要求不高的话就不用了,毛胚直接成型)

直接用钢料铣加工量太大,
普通机床加工需要很多附件,对操作水平也有要求。

网友:
可以做的,数控加工,什么材料?

网友:
这个不太好做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直接找外面的加工中心不就得了

网友:
什么材料?有多少?俺可以加工

楼主:
这个零件,找小厂做过一回

另外有个朋友要,所以想再做一付,问问看能不能做,小厂是先线切割外形和内部的孔,然后数控铣,铣有凸台的面,精度要求不高,形状出来就行,普通45号钢,小厂要120,做完说是太麻烦,不想再做了,不知道坛子上的朋友能不能做?

楼主:
颜色是看不太清,大致看个形状吧。反正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另外,2个螺纹孔,是英制的,大径9.5MM,24牙的,查资料室3/8的螺栓,但是工厂的人说是1/8的,也搞不清是哪种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啊!

网友:
数控铣做出来没问题

楼主:
哪个哥们接活,留个联系方式,价格,最好是北京的。还有想做几个冰锥,内径14,外径22的不锈钢管,车,普通车就行,等闲了整理一下图纸,发上来

网友:
冰镐材料有一定要求的,比如说搞头一般得是钛制或者316L不锈钢的,连接框架什么的一般好像是航空铝或者钛制,45#钢...真去镐的话强度还是比较堪忧一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零件并不是主要受力部分,受力部分当然有要求,但也不是钛或者不锈钢,应该是某种工具钢。这个零件只是个压片,用不锈钢也行,就是怕不好加工。
冰镐和冰锥上好像还没有用钛的,据说因为比较亲水,出冰比较涩,而且价格高,冰锥的螺旋部分,应该是2相不锈钢,2205之类的材料。冰镐的镐尖强度很大,但是并不脆,会生锈,应该也是某种合金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