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0esp和600esp那个更暴力些,谢谢!

楼主(2010-01-05):
想入手优惠套装,于500esp和600esp之间徘徊,但从电机看得话,貌似500M比650L更厉害点,犹豫不决,想请教下飞过这两款的模友介绍下,不胜感激~

网友:
虽然没飞过。但感觉600肯定比500暴吧

网友:
500esp+10C最暴力

网友:
仅仅考虑暴力500要比600爆,除非给600换电装!~

但是大鸡和小鸡飞起来的气势上又有很大区别。。建议二者兼上~!

网友:
要数爆力,肯定小的爆

但是大的飞起来更有感觉

网友:
都暴力但要换动力

500E和600E我都有,500用的7s锂铁加翱翔500 2000kv电机和好盈高压铂金70A电调,600是14s锂铁+翱翔600 850kv电机+中特威100A高压电调,飞起来都比较暴力的。

网友:
600换天蝎星的4035或者在高点4225,估计是最暴力的了吧!4035是3600瓦,4225是4800瓦。500是没法比的

网友:
海轮有 几万KW,汽车只有100多KW,哪个更爆力?

楼主:
多谢多谢,看过一些原厂配置的录像,感觉还是500esp更适合自己一些,毕竟电池便宜些,600虽好可惜电池太过昂贵了,消耗不起那~

网友:
500和600的电池都是6S的,电压都是22.2V,理论上500的应该更暴了啊(自己改电的不算)~~

网友:
上500是正确的选择,两架我都飞过,现在只玩500,
还有,比较是要相等的,500也可以改动力套装

网友:
A123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南 美 的装备令人羡慕

网友:
轮暴力,500是不二之选。。。
PITCH的动作变化率是亚拓所有机种中最快的。
反应超快。。。心脏够强飞500

网友A:
很可惜的是所有亚拓厂手都不怎么飞500ESP,难道他们有问题吗?哈哈哈哈

网友:
500可以了,600的电会让你有烧钱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可惜的是所有亚拓厂手都不怎么飞500ESP,难道他们有问题吗?哈哈哈哈

因为他们不差钱。。。

楼主:
这么多大牛回帖,小弟感动得一塌糊涂啦,学习学习了。
南美的口粮真多得让人流口水那,哈哈~
还有南美的飞机好像都是用的金属底板,是不是自己改的呢?
那顺便问下,500和600的飞行时间哪个更长些呢,用原厂配置的话,谢谢!

网友:
飞行时间基本一样的。
500,600我都折腾过一段时间,简单总结是:500更适合做练习机,600ESP更适合爽飞。
600ESP,动力系统改动一下,也一样暴力得一塌糊涂。

网友B:
请问600ESP动力系统如何改好些,我的总感觉转速上不来!我是原配的动力套装!

网友C:
500原装动力比600原装动力强,600原装的动力飞起来软绵绵的!

网友D:
上500是正确的选择,两架我都飞过,现在只玩500,
还有,比较是要相等的,500也可以改动力套装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