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涵道电池寿命 。。。。?

楼主(2010-01-05):
我是刚开始飞喊道的初学者。。。。我觉得飞涵道对
电池
的要求挺高,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多多指教
列: ACE .11.1V 2200 25C 电池 40A电调( 好赢 ) 黑旋风 70 3200KV 涵道 大油门给10秒 电池鼓了..

网友A:
电池寿命取决于你怎么用了,锂聚合物电池只要别放电低于3.7寿命可不短那

网友B:
飞涵道电池的工作环境比较差, 而且基本是持续大电流放电, 所以电池寿命会缩短不少, 除非你买高C的电池,
FlightPower对自己电池的寿命定义中明确说明, 正常使用的电池在200循环后剩余容量80%, 但是如果用在涵道上的话, 只能有50-100起落, 而且还有个括弧, 说这是玩涵道的玩家理应注意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