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5mg舵机输出齿上的轴承怎样取下来?

楼主(2010-01-05):
炸机后,65mg的输出齿扫了,想换齿轮,但是上面的轴承取不下来,买的齿轮包又不带轴承,试过火烧,水冷,敲击,都不管用,请问应该怎么取下?

网友A:
貌似很难取

网友B:
非得用原来的轴承的话用大火力烧红,马上丢水里,形变就大,绝对取得出!

网友C:
用液压压力机可以压出来。
我的轴承都是到汽车修理厂,用压力机压进,压出的。

网友D:
看上去像是从上面出来的,煤气灶上烧一会趁热用钳子夹应该能出来

网友E:
弄个小梢铁挤出来 加热一下容易些 再不行就找个合适的钻头钻掉齿轮

网友F:
拿两把平口起子对着插进两边用点力就会下来,我用这方式下了几个

网友G:
一次性的!

网友H:
用頭球鉗,但之前要將齿轮和轴承之間的空隙擴大一點(用最小的一字螺絲起子將之擴大)以便頭球鉗能放進去.

网友I:
8楼的方法正确,已折过若干个,这个齿常打

网友J:
一字螺丝刀撬一下,然后用球头钳。

网友K:
放冰箱里冷冻,很容易就拿下来了

网友L:
LSZ真的假的啊?

网友M:
烧是扯淡,不如扔了,拆这个轴承最关键的要领是要平衡用力,这边撬橇,对面那边撬橇。先用裁纸刀再用平口起子,很容易就取下来了。在撬的时尽可能撬轴承内圈

网友N:
用裁纸刀插入轴承与齿轮间隙,然后将输出轴顶在平面上,用力将裁纸刀往下压,转一个方向再压很快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