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50出问题了

楼主(2010-01-05):
我的GP750 装飞越250上,锁尾用DS420,控是9X2
前两天很好,没炸过,没温漂,没金鱼尾。
今天飞的过程中突然锁不住尾,然后马上锁住,自旋大概100度左右
接着就频繁出现,谁遇到过这问题,知道的分享一下。

网友A:
亚拓的东西 价低 性能也还可以 就是不太稳定 返厂修 等3个月

网友B:
YT也靠不住了

网友A:
还是FUTABA 靠谱些

网友C:
不应该是750的问题

楼主:
LS判断应该是哪呀?
指导一下。
很郁闷。

网友D:
皮带或者尾管松都有可能的

网友E:
不懂,用排除法慢慢试吧。

网友F:
还有接收,加入考虑范围

网友G:
 我们这里已经有3个遇到这个状况了,呵呵

网友H:
不是750的问题啊,是DS420出问题啊,我就楼主的问题困扰了我四个月,250都飞不起来。后来才发现我新买的420居然不行,换了个MD922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检查一下你的420吧。

网友I:
我的这两天也出现这种问题了,我感觉是温度太低了。早晨零度左右飞个1分钟左右就频繁出现楼主描述的问题,但是中午和晚上就没事了。说明书上好像说是工作温度0到65.

网友J:
我也有,疯狂自旋。

网友K:
我也有。最近白天没出现过,晚上温度低比较明显。可能和温度有关系。750的稳定性有待考证。

网友L:
皮带,齿轮的齿,请检查

网友M:
我的亚托250也是这问题,换了922是一样的,从去年10起就开始了,把电压调成6V,要好点,应该是750不稳定。

网友N:
不会吧。我还打算再买一个750呢,是不是皮带有缺齿啊。以前朋友的就是哪个原因

网友M:
换了新皮带是一样的

楼主(2010-02-05):
问题找到了,是接收电压低,需加个接收电,
可是接收电太大,希望大家给想想办法。

网友O:
可以考虑另加一个UBEC看看

网友:
我的不锁尾了,750真的不太好

网友:
750不行,还是401用的传感器比较皮实,对温度不敏感

网友:
好。还是401呀,亚托的电子设备就不要用了。就是空机做的好点,炸炸就和山寨的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接收电压低,需加个接收电,
可是接收电太大,希望大家给想想办法。

7805加个二极管就变成5.6V了,这样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