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E004滞空时间吧

楼主(2010-01-05):
飞机状态:4合1按黑大给出的方法改好。
大桨已做静平衡(就是换了两只特性一样的桨啦,水杯大法),基本消除双桨,拿在手中加最大油门时双桨不到1mm.
电池
7.4V 1000mAh,15C,满电
飞行 :室内,无航线,尽量悬停,高度0.5米-2米。
过程 :29分起飞,34分降落检查一次,约15秒后起飞,44分降落休息(我快崩溃了),约1分钟后起飞,51分半飞机触地。
总时长 :51.5-29-0.25-1=约21分钟!!真的吗??
看来现在004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嘛!!
现在室外-28度,不敢出去飞,哪天有机会了试下航线飞行的时长。

网友A:
你的电池真好,涂印度神油了吧

网友B:
我靠。。。牛怎么在树上。

网友C:
没报警器
应该要大肚子了吧

网友D:
建议掐秒表,不降落一次测试看看

网友E:
楼主这样是瞎搞, 很容易损坏电池,
004这种固定桨距的飞机,在放电接近尾声时,感觉拉升无力,就要准备降落,
变距机到了过放阶段往往动力还很猛,所以大家都用电显监视,
如果飞到触地,一次就可以把电池报废

网友F:
  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原来是你在地上吹!!!!!!!!

网友G:
蛋痛。。。。
才1000MAH 还是7.4V的 还飞20分钟。。。。还是有刷电机。。。
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
电压低与3。7V就过放了。。。如果真的飞20分钟。。。估计只有3。3了。。可以丢了。。

网友H:
看來是沒有奇蹟

网友I:
我的1300mah的2s电,无刷004,悬停10分钟,电压每s 3.75左右。

楼主:
各位老兄看来都不太相信啊
我是个新手,正到处学习呢,没必要吹牛啊。
另外,电池的问题,我原来有个LAMA V4,从来都是飞到拉不起来为止,也没见电池放电时间缩短啊!这个问题不太懂。不是说锂电没问题嘛?
改天我再试下一次也不降落能撑多长时间。

网友J:
你这样试多几次就完了。我那几块电池都是这样完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