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W-747 和 京商塞斯纳 玩过的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0-01-0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3b182ce05a6de0f6241bd4c1e08c222.jhtml?cm_cat=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cb850405acdbf41aaac6085f397f42e1.jhtml?cm_cat=0
上面是两个飞机的淘宝连接!
问题:
1。都是四通吗?四通是有副翼的吗?图1中的TW-747我好象看到了副翼,京商的飞机好象没有是吧?
2请教飞过这两架飞机的人 说说有什么区别吗?京商的没副翼是不是操控的效果没有TW-747好啊?

网友A:
沙发..TW-747..感觉是耐操些..

网友B:
747我已经炸了十几个浆了 机没坏 我也没正式飞成功过 新手

网友C:
玩过的朋友谈谈还需要如何加强747飞机

楼主:
747 有副翼吗

网友D:
买747吧,带副翼,超耐,超便宜,我的炸成了4节掉到绿化带里,用胶带粘好了依然好飞

网友D:
关于加强,我就是在机翼和尾翼两侧粘上木条,防止它触地磨损,然后自制了一个尾轮。我建议把747的重心调到机翼前3|4处更好飞(改无刷的话)

网友E:
京商塞斯纳无副翼,eps的。tw747epo的,耐摔。都是有刷动力,速度慢,好飞。

网友F:
我有一架一模一样的京商.没有副翼3通的,在没有什么风或者风小的情况下很好飞的.前天风很大我迎着风飞它就定在那里了,但是侧风就不行了(前天风有点大)

网友G:
加强747
747是个不错的飞机,就是仿真做的不够,特别是机头罩,我的加强方法是在机身底部粘一根5 mm宽的竹片,机翼下面粘两条纤维胶带,然后整机粘一遍透明胶带,包括机翼,这样就很耐摔了,还有最好改成无刷,我用xxd 2212 1000kv 9050桨 30A电调。

网友C:
LS能上图吗

网友H:
部落牛仔???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呀!

网友I:
晕~~这个贴子不是我发的,呵呵~~~感谢我,就去顶我的贴子~~·!!

网友J:
747的头和腰容易完蛋。不过也好修。那个有刷电机也容易烧。

网友K:
747不错,飞过那么多飞机,还是搞了一个747随车携带,休闲飞飞,现在加了摄像头,近距离玩玩FPV,蛮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C:
大家用什么电机什么桨飞747的